看似“不起眼”的工具“万用表”

楼主(2017-08-22):
   电气工程中一个普遍的困难是,我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电子是抓不到、摸不着也感觉不到的东西。实际上有一个量,就是电压是你肯定可以感觉得到的!我们是基于这些量对物体的影响来推断其存在的。你看不到电流在灯泡中流动,但你看到了流经灯泡的电流产生的热和光。因此,在电子电气工程中,能够对各种电气属性进行测量的工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万用表,这可是你在电气工程中摸爬滚打时用得最多的工具。如今最常见的类型是DMM(数字万用表)。
   使用万用表的第一条经验法则就是,要清楚自己在找什么(这条法则通常也适用于你所使用的其他工具)。例如,如果你想读取一个AC信号,那么千万不要把万用表设置在DC档。这看似简单,但我相信设置不好工具是很多工程师常犯的错误。从这条法则出发,你还可以推演出一些解决其他误读问题的法则。因此我有了第二条法则和一个例子。
  第二条法则:不要相信隐含的自动设置。
  例子:我们曾经想测一个电机的电压,该电压是一个PWM信号,峰值是140V。我们试图用Fluke87万用表来读取电机上的平均电压,但读数不合理(注意法则一的应用)。我们发现,当该万用表处于自动范围模式的时候,万用表的“脑袋”被PWM输入给搞糊涂了。在手动设置其到正确的位置之后,我们得到了精确、稳定的结果。
  采用万用表测得最多的两个信号是电压和电流。
  在设置万用表读取电压时,请注意应将探针与要测试的信号并联。
  在读取电流时,万用表必须串联在电路中。记住电流是一种流动的量。
  几乎所有的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和测量电流时使用的是不同的面板插孔。因为在测量电流时,信号要被引入到内部的一个并联电阻,然后测出上面的电压,并按比例表示成电流。
  在万用表中通常有一个熔丝以防止并联电阻过载。在有些万用表中,不同的电流范围采用不同的并联电阻。
  无论是在电流模式还是在电压模式,所用的万用表都会对其所接入的电路产生影响。此时你应该问的问题是:“这个影响有多大?”典型的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测量回路有1-10M欧姆的输入阻抗。
  当你将其接到电路上时,你可以认为这是在被测电路的相应位置接了一个电阻。

   【戴维南定理:戴维南定理(又译为戴维宁定理)又称等效电压源定律,是由法国科学家L•C•戴维南于1883年提出的一个电学定理。由于早在1853年,亥姆霍兹也提出过本定理,所以又称亥姆霍兹-戴维南定理。其内容是:一个含有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及电阻的线性网络的两端,就其外部型态而言,在电性上可以用一个独立电压源V和一个松弛二端网络的串联电阻组合来等效。在单频交流系统中,此定理不仅只适用于电阻,也适用于广义的阻抗。
注意事项
(1)戴维南定理只对外电路等效,对内电路不等效。也就是说,不可应用该定理求出等效电源电动势和内阻之后,又返回来求原电路(即有源二端网络内部电路)的电流和功率。
(2)应用戴维南定理进行分析和计算时,如果待求支路后的有源二端网络仍为复杂电路,可再次运用戴维南定理,直至成为简单电路。
(2)戴维南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的有源二端网络。如果有源二端网络中含有非线性元件时,则不能应用戴维南定理求解。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互相促进,学以致用,谢谢!【本文系自己参考相应书籍后手打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的这个“技改”工作可见非一般工程(和科研航天技术创新有得一拼)!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工 ...

可惜我这电脑目前还没有图片压缩软件,上不了图了。我就说说吧,以常用的4位半7135AD转换器的数字表DT930为例,它的直流输入电阻是10M,最小量程是0.2V,那么在这档的满度输入电流就是:I=0.2V/10M=0.02微安。我找几个高阻电阻串联成1220兆欧的电阻作为分压电阻接在正极线上,设计成200V
满量程的电压表(这是考虑小数点),在200V时流过电阻的电流是:I=200V/1220M=0.164微安,可以看出电流超出了量程,这就要在数字表的COM与+极之间并联一个分流电阻,此电阻的阻值:R=0.2V/(0.164-0.02)=1.388...MΩ,找一个2M的微调电阻接上,给新改的这块表输入10V基准,调整那个2M的微调电阻使数字表显示10V就完成了。前面的就是理论根据,剩下的就是要找到高绝缘的线材与屏蔽等工艺问题了。

网友A:
我从来都没有把万用表看的不起眼

网友B:
      电子电器工具中万用表是比较起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点“把简单的问题用复杂的语言进行了表达”是跟“于丹”那个女人学的?其实学过物理的人都懂电流,电 ...

    这么浅显的道理,只要是个人都能看懂(但是使用万用表中经常误测电流、电压的情况大有人在 )。坛友竟然说成用复杂的语言进行了描述!看来你的确没有认真读贴,真正复杂的是活学活用“欧姆定律、分压原理、元件的串联和并联及戴维南定理”,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学有所成、学有所长、学有所用!越是基础的东西越要经常强化才行,以后你会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都没有把万用表看的不起眼

     现在的年轻人,都把国产的万用表看得一无是处! 动不动就Fluke,自动挡高级;一旦检修电气工程中碰到疑难问题,首先怀疑万用表不准确,而不是怀疑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是否有待提高,万用表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万用表是万万不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年轻人,都把国产的万用表看得一无是处! 动不动就Fluke,自动挡高级;一旦检修电气工程中 ...

不知道你表达的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从来都没有把万用表看的不起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电器工具中万用表是比较起眼的。

   很多搞工程维修维护人员经常鼓吹“示波器、R L C电桥、在路检测仪等”,连修个“手电筒”都要检测一下波形如何,坛友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搞工程维修维护人员经常鼓吹“示波器、R L C电桥、在路检测仪等”,连修个“手电筒”都要检测一下 ...

有点夸张一般的手电筒需要检测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表达的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从来都没有把万用表看的不起眼

     经常性看到有人求助某某小家电、家电故障后怎么维修?!发帖前,自己有万用表难道不会先检测一下故障原因,分析判断一下吗?笔者有感而发而已,坛友不要对号入座的好,谢谢你的回复参与

网友:
我只是太依赖万用表   ,有问题基本上都离不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对手电筒不太了解,那种产生高压的电击手电筒,里面有高压产生电路,开发的时候用示波器没错吧,维 ...

      可能是高压电路 用现在出的指针表和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压高低问题基本抓瞎(指针表检测高于380V电压基本上印刷电路板会打火,而数字万用表基本上检测高于1000V要求必须快、再快一些,否则就 ),所以示波器相对检测高压波形的产生就显得得心应手一些 ,不知坛友怎么看?

网友:
那是高压手电嘛 普通手电就用不着了吧   ,高压高频的当然用示波器好啊

网友E:
按自己的修理习惯就是了,怎么好修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单一个万用表,搞维修非常处女的维修。

    还要加上各种好的焊接工具,最好是能给Bga芯片值锡球的焊台!简单问题比如电源故障必须要能修理,其他的故障拿出"程咬金的三板斧",不行就换板!天热维修效率一定要高,售后保修也方便!游击队的口号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高压棒,指针表,数字表都可以测量,示波器也要配高压探头,不能乱来。

   这样说来,示波器也是可有可无,都要配高压检测棒,还是万用表携带维修要方便的多,更何况示波器还需配备1:1的隔离变压器,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自己的修理习惯就是了,怎么好修怎么来,

    能这样回答的一般都是真正的常年维修工作者或工程师!谢谢坛友的交流互动,我很赞同,仪表工具再好,还要看什么样的人使用维护才行!

楼主:
    哎呀,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容易啊! 话说现在网购换板来回的时间太长,比如变频空调主板维修伤不起,怎么办才好呢?!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那个人对电路系统认识的广度,才站得高看得远,就对仪器有更大需求。

    这个讨论抓住了要害!理论知识、基础知识越扎实,越能更好的用于指导实践工作,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仪器仪表工具当然是越“高大洋”越好,但是也不要产生依赖感,注意细节、跳出专业看问题,能经常维修完后,再让故障重现才是消除故障的好方法!太晚啦,先谈到这,有机会再聊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板党不行,转变为整机党不就得了。

    维修界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换件、换板、实在不行换人,坛友觉得如何?!

网友F:
   不就是三用表使用问题!讲什么戴维南定理....又不是设计,制造三用表。老朽维修,校验,仪器仪表几十年很少见到三用表烧坏的,大多都是保管不当,摔坏以及使用多年自然损坏的。课堂上的东西和使用者是两个层面。当电工师傅都是吃素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有条件了就不要停留在是是而非的层面上了。示波器、R L C电桥、在路检测仪等基本二手仪器1000块基本 ...

    大师的回复很严谨! “元件性能测试筛选优良”非常重要!不要贪图便宜购买一些不良元器件产品,经常看有人问为何S校正电容换了好几个都是发热失容,新购的电磁炉EMI电容换上就“吐得厉害”,IGBT换一个坏一个等等,难道不知道更换元件前用摇表筛选一下元件的耐压值是否合适?谢谢大师的有益交流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就是三用表使用问题!讲什么戴维南定理....又不是设计,制造三用表。老朽维修,校验,仪器仪表几十年 ...

     看起来坛友也是仪器仪表工具使用维护的行家!但也未抓住实质问题,【无论是在电流模式还是在电压模式,所用的万用表都会对其所接入的电路产生影响。此时你应该问的问题是:“这个影响有多大?”典型的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测量回路有1-10M欧姆的输入阻抗。
     当你将其接到电路上时,你可以认为这是在被测电路的相应位置接了一个电阻。”】
     还请坛友就上面的相关问题认真思考(特别是实践中电气工程故障维修的分析和判断 排除等)后,再想一想为何我要谈“戴维南定理”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搞工程维修维护人员经常鼓吹“示波器、R L C电桥、在路检测仪等”,连修个“手电筒”都要检测一下 ...

      说的是,各种人性格不同,爱好的目的不同,等等......,理解万岁,做什么事用什么工具,大材小用是浪费,小财大用是智慧,电子电器,万用表是使用最基本最常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各种人性格不同,爱好的目的不同,等等......,理解万岁,做什么事用什么工具,大材小用是 ...

     谢谢大山YFS的回复交流与点评,句句在理! 很合我发帖的期望值,“沟通不到位,努力全白费”!非常感谢!

网友H: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关于万用表,懂的不损表,不懂的专损表,问题不在表,看用的是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关于万用表,懂的不损表,不懂的专损表,问题不在表,看用的是谁了。

    看来论坛还是有真正的高手,慧眼如注!谢谢大师支持回复,数字万用表的好坏评论在论坛这两天看到不少,还请大师多多指教,谢谢!
     低通滤波器:让低频流过,而降低或衰减高频。RC电路中R在前,C在后;也可以利用电感和电阻做出一个低通滤波器,L在前,R在后,电感是电容的反面,它通低频,阻高频。它仍然是一个分压电路,但低通RC电路是接地端的“电阻”变化,而这里是输入端的“电阻”变化。在低频下,电感相当于短路,接地电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随着频率的升高,电感将把电流扼断,就好像分压器输入元件的电阻变得越来越大一样。因此,后一个电路中,接地电阻对分压比的贡献比较大。……
    有感而发关于Fluke表的优势所在——低通滤波器,还请大师见笑和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人也不行,你搞坏了我的设备了,我设备要几十万呢。。。。。。。。

   空口无凭,有图(发票)才有真相,发帖求助一定要言之有物,作风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回去种地去。。。。。。

     现在能有地种是众位坛友的福气,那可是养老的好去处!一派田园风光,空气清新,心态良好,才能延年益寿!坛友记得一定要给我留一块地先,干不动了我也去种地去,记得哟!

楼主:
    坛友终于开心的笑了,看来是达到了俗话说得“受益匪浅”的境界!很高兴一起交流互动,互为补充与完善,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各种人性格不同,爱好的目的不同,等等......,理解万岁,做什么事用什么工具,大材小用是 ...

万用表是使用最基本最常用的工具。

但用好它,用精它,用得像罗成的五虎断门枪一样,出神入化,即使是大师级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J:
玩电子,亦或是搞电气的,万用表基本是手头工具了

网友K:
万用表是电工与从事电气维修着的基本工具,但要用好那只能说见仁见智了。最基本的知识要明白,首先你要测量的什么量?你的表能不能适应这样的测量?还有测量时可能产生的误差的估计,这些都是首先要做到心中有数的。还有就是在掌握了基本知识后的应用方面也很重要,比如我在6月份要挑选一些漏电小的电容时遇到难题,手里没有高内阻电压表,于是凑了个1220MΩ的分压电阻与4位半表组合,也照样干活。在实验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1979年产的CA30型钽电解电容10微法50伏的,充满电后放置两个月,竟然还有8.5伏的电压,铝电解除了国外几个名牌外,国内的一塌糊涂。这些检测要是自己不改造万用表的话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万用表是电工与从事电气维修着的基本工具,但要用好那只能说见仁见智了。最基本的知识要明白,首先你要测量 ...

比如我在6月份要挑选一些漏电小的电容时遇到难题,手里没有高内阻电压表,于是凑了个1220MΩ的分压电阻与4位半表组合,也照样干活。

具体怎么测试电容漏电,请不妨详细说道说道,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很多搞工程维修维护人员经常鼓吹“示波器、R L C电桥、在路检测仪等”,连修个“手电筒”都要检测一下 ...

维修实话说万用表足够了,搞研发的才需要!

网友:
万用表不简单,真正用好也不容易。比如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能间接测滤波电容,指针表的电阻挡经常当信号源用……有的老手可能不太明白万用表的工作原理,用起来照样得心应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比如我在6月份要挑选一些漏电小的电容时遇到难题,手里没有高内阻电压表,于是凑了个1220MΩ的分压电阻与 ...

当电容的漏电流低到微安级以下时,用测电流的方法就不好用了,因为普通爱好者不容易得到微安以下的电流表。用数字表拓展是可以测到20PA的直流电流,但此时的外界干扰很大,数字乱跳无实用价值。于是采用间接方法,利用电容器本身的漏电阻,先把电容充电,放置一段时间后,用内阻极高的电压表测出剩余电压,再用电容放电的时间常数公式求出R就行了。直到了电容的工作电压再知道了等效漏电电阻(当然这个阻值不是很稳定,电容的工作电压越接近标称电压,电阻越小。),就知道漏电电流了。用在这种方法在挑选555单稳电路用的定时电容时很好用,漏电大的根本不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当电容的漏电流低到微安级以下时,用测电流的方法就不好用了,因为普通爱好者不容易得到微安以下的电流表 ...

听着还是有点吃力

用内阻极高的电压表测出剩余电压,内阻多高才算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如果你想读取一个AC信号,那么千万不要把万用表设置在DC档。这看似简单,但我相信设”这几句话就有 ...

     再和你探讨一个你所认为的浅显的道理——示波器的棋盘图案。
     示波器的一个重要控制是捕捉模式控制,由它来确定你所看到的是DC信号还是AC信号。这个控制通常很隐蔽。这个控制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会影响一个信号在屏幕上显示的样子(找一个0-5V的逻辑信号,用示波器的AC模式来看一下,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在AC模式下,输入是通过一个串联电容之后才进入到示波器内部的,这会除掉信号中任何的DC偏置。而在DC模式下,信号对地的电压偏差会得到保持。……坛友感兴趣就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当电容的漏电流低到微安级以下时,用测电流的方法就不好用了,因为普通爱好者不容易得到微安以下的电流表 ...

我用DT9804位半万用表的DC200mV档改的,设计的是满度200V高阻表,但计算分压电阻要用到9990MΩ,这在现实中做不到,因为就算有了电阻器也没有适当的绝缘材料把它盛放,一般的材料在正常环境里本身的漏电也很可观了。于是就降低阻值,数字表输入端多余的电流再用个电位器来调节分流。分压电阻用聚四氟乙烯的套管绝缘后放在塑料药瓶里,外面用铝不干胶屏蔽。所有引线用75Ω的特氟龙电缆,全程屏蔽。万用表放在马口铁月饼盒里,COM端接地。正极表笔是特制的,用老铁壳电容的绝缘子焊上一根不锈钢管,航空插头的针芯当触针。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外界干扰而为。使用中发现温度对精度有影响,于是附加了一个AD584的10V土基准,用时可以随时校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听着还是有点吃力

用内阻极高的电压表测出剩余电压,内阻多高才算极高?

我这个把原来的10M提高到了1220M。高端台式表有高阻档,买不起就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是使用最基本最常用的工具。

    很高兴与海峰大师互动交流!大师的比喻很贴切,受教了! 谢谢!
    使用仪表工具明白自己在找什么很重要;不要相信隐含的自动设置。这两点同样适用于所有的仪表工具——万用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就是这样,可以工作的电源电压千千万,我只看波形最好那一个!!!唯一担心的是,仪器多了,家里领 ...

    好的工具让维修工作事半功倍!但是同样 我们也要牢记自己在找什么,永远不要相信示波器的自动设置。谢谢大虾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玩电子,亦或是搞电气的,万用表基本是手头工具了

   谢谢大师的支持鼓励!用好手头的仪表工具,的确不可不察,不能小看也!
   永远都要清楚自己在找什么。
   不要相信自动设置。
   这个信号有用吗?拿掉探针,看它还在不在。
   电路的阻抗越大,就越容易受到测量工具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高兴与海峰大师互动交流!大师的比喻很贴切,受教了! 谢谢!
    使用仪表工具明白自 ...

大师不敢当,很是惭愧。

只是对仪器仪表及测量技术十分痴迷的一个老大不小的顽童而已,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个把原来的10M提高到了1220M。高端台式表有高阻档,买不起就瞎折腾。

为什么要把万用表的电压当内阻从原来的10M提高到1220M?

是经过实验和精确计算后获得的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万用表是电工与从事电气维修着的基本工具,但要用好那只能说见仁见智了。最基本的知识要明白,首先你要测量 ...

      洗耳恭听,这样的老师才是需要的! 非常感谢大师的回复交流探讨,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维修实话说万用表足够了,搞研发的才需要!

    谢谢坛友的支持与点评!互相促进,学以致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