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终结之】 油泵结构大分析 矿坛首发

楼主(2017-08-22):
      在大神用车界,始终流言着一个不成文的爱车规矩,即油箱用油不能低于一半否则 油泵会因为没有燃油的浸泡导致散热不良而烧坏。 其实这一套在真正懂车的人眼里都知道是 耍老司机。  但是本版一直苦于没有实体拍图而没有发帖,  这次偶然机会 朋友的车子油泵发生问题,拆得一套油泵总成, 今日本版发帖向流言终结!

     这个油泵 是标准的电喷汽油机的油泵, 从结构上说 也可以代表了 所有汽车的油泵结构, 只是在安装方式 引出结构和 电器连接结构上的差异,总体结构几乎都是类似的,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油泵总成外观 见A图  为方便讲解, 本版已经将 油位传感器和各类连接线移除,  油泵总成上盖和油箱上口固定并密封,上盖顶部有出油口和回油口和线束连接口。  下部有油杯, 油杯内部放置油泵, 回油管从油杯外部引回, 做射流吸油 (原理后续讲解)。 油杯和顶盖听通过金属杆连接,  油杯整体可以在金属杆上下滑动,并通过弹簧(图中已拆掉弹簧)将油杯压在油箱最底部 。  从整体结构即可知道, 油泵总成安装到油箱后, 油杯被弹簧紧压在油箱最底部,也是油箱最低位置。一般燃油量大于2/3时,整个油杯被浸泡在燃油中。

图B 是油杯底部, 油杯底部利用凸肩,和油箱底部平面,形成一个高度3毫米左右的进油腔 。 用过合理排列凸肩 形成第一级粗滤系统,一般沉在油箱底直径大于1.5毫米的异物基本不太可能进入油腔,油杯上有一个单向进油阀 。当油箱燃油过半,油杯口高于油面,但是呗外油面高于杯内的时候, 燃油通过此单向阀补充到杯内,保证静态的时候内外液面持平,当油箱燃油接近底部的时候, 杯内液面可能会出现低于油泵口的现象,为避免油道出现气泡,因此 杯底还有一个引流系统,利用油泵回流的余压, 在杯底射流结构上形成吸引力将杯外燃油射吸提升(泵)到杯内(图E 油杯中的半圆口 就是射吸出油口,),所以 只要油泵运行一次后,不管油箱在任何液面状态下, 油杯内都是充满燃油的, 和外部液面高低无关。并且只要油泵运行 射吸作用就会一直持续的把油箱内的油泵到杯内。多余的燃油将从杯口溢回油箱。平时 车辆怠速运行时 在油箱附近听到的嘶嘶喷油声就是 这个射流结构发出的声响。
图C 是油杯内部结构, 油泵通过支撑架悬空于杯内,支撑架做成S型柔性减震 降低油泵运行噪音。

图D F  油泵支撑架 将油泵悬挂于油杯内, 油泵进油口上有集油器,集油器离杯底部约有5毫米,整个集油器上有高强度尼龙密网图G, 形成 供油系统的第二级过滤系统,这一级 一般可以避免0.1毫米(目测)大小的沙粒异物  进入油泵 。
F
G 油泵进油集油罩
图H I J K  就是油泵真身,  结构就是直流旋涡泵,  内部燃油流经电机整体,由后部泵出,油泵出口安装有单向阀 和超压阀,  单向阀是保证油管在长时间停车状态下不会回流导致空管。 正常情况下,油泵的冷却依靠油泵喷出的燃油流动即可满足电机的散热工作。   K图油泵泵体出油管旁的 金属小眼就是超压安全阀,  当高压管上的油滤堵塞或者别的情况发生后,油泵内的燃油流量降低或者停止流动, 电机内的燃油 无法冷却电机并形成气泡(沸腾) 导致电机烧毁,为避免这一情况,油泵内的压力提高,超过超压阀压力后, 超压阀打开泄压,燃油从 进油口旁的小孔喷出(图I) 从油泵座外套的缝隙流出, 强制从外部散热油泵,避免油泵烧坏。
H  I  J  K
           原理讲完!
  朋友这台车 8年  累计23万余公里, 平时上山下乡,油箱没洗过, 油滤也未更过, 这次因为油泵接头有点漏 导致的换总成,有泵电机和油位传感器都是好的,  本来动手更换的时候以为油箱内很脏,  谁知道打开油箱后内部居然非常干净,拆开油杯  和滤网 内部几乎啥都没有, 可见油箱没有想象中那么脏

    根据上面的原理  其实:

  一、油泵永远被浸泡在油杯内,   达到浸泡式冷却。 除非你一直行驶到车辆彻底没油, 但是正常情况下, 发动机熄火后3秒 油泵也被停机。
二、 油泵只要工作, 就会有燃油流经电机 达到强制冷却的作用。
三、 即使出油被堵, 电机也会 自己打开微循环,保证散热

网友:
再次证明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网友:
是这样的,以前拆过几个世博的油泵,电机和泵体,带单向阀的,封在一起  。

是如图那样,装在油杯里。所以,眼见为实,

谢谢楼主的,图和解说。!

网友A:
很巧妙的设计。12v的电压真的这么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巧妙的设计。12v的电压真的这么安全吗

安不安全 你见有几台车是油泵引起火灾的??

网友A:
没拆开不觉得  一拆开总感觉不安全   插头都是在油里泡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开不觉得  一拆开总感觉不安全   插头都是在油里泡着的

   只要保证接触,没有火花就行,  油泵内的插接件都非常结实,拆的时候用了好大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保证接触,没有火花就行,  油泵内的插接件都非常结实,拆的时候用了好大的力

我以前也修车也拆过好几次  总感觉害怕

网友:
不一定凡事都要眼见为实, 几年前刚开车时就在矿坛听无版说过这个, 因为道理说得很透彻, 没什么好怀疑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油表亮了之后才加油的. 如果没有无版的理论武装, 就不可能有下面这个帖子所说的情况:

不信油少伤油泵实例之[标称35升油箱加油34.95升]
好悬!!!

还有一个实例一直没好意思发帖说明. 2017-1-27 18:28, 在距离加油站还有1800米的大街上车子因为没油而熄火了. 为此三年多来第一次打了保险公司的救援电话, 在得知需要45分钟才能将油送到之后, 我选择了让朋友开车过来找管子从油箱里面吸点油过来. 因为用嘴巴一吸汽油流出的情况小时候不知看过多少次了. 结果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朋友赶到之后找来气动工具用的气管准备放油, 可不知为何无论怎么插管子, 朋友的油箱似乎是空的, 愣是一点油都吸不出来, 吸到嘴里的全是气体, 怀疑是管子长了气体太多单靠腮帮子吸不完前面的空气, 就卯足了劲用肺部进行深呼吸, 结果充满汽油味的气体充满了双肺还是滴油未见. 估计这种油箱结构是专为中国生产的吧.
听说加油站不准买散装汽油, 尤其是不能用可乐瓶子装汽油. 考虑到自己三年半来 99% 的油都是在最近的一家加油站加的, 而且还在这家办了加油卡, 如此的忠诚度多少能换来一点照顾吧. 可当我带着一个不锈钢的茶叶筒跑了过去之后, 加油站老板虽然笑容可掬, 但原则问题毫不含糊,没有派出所的批文坚决不卖汽油. 我钦佩老板的守法意识, 不过自此以后再也不去这家加油站加油了.
从这家加油站出来先去了最近的一个派出所开证明, 到了一问才知道要在准备加油的那个加油站所属辖区的派出所开证明才行, 等找到那家派出所开了证明跑到加油站, 借用加油站的专用油桶装了油再加到车里发动起来, 时间已经过去两三个小时了.

所以说汽油太少的危害是可能半路缺油趴窝, 但绝不会烧坏油泵.

顺便说个跟油少有害论相对的, 我估计十有八九也是谣言, 那就是加油不能加满.
首先明确一点, 所谓的"满"是指加油枪挑枪.

加满有害论无非是两点, 一个是说加满容易因为热胀冷缩而导致汽油渗漏引发火灾. 另外一个就是说加满了油会增加整车重量, 导致油耗增加. 还搬出了航空中的"油耗油"来说明问题.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不值一驳. 如果以加油枪跳枪作为满的标志, 那么热胀冷缩是不可能导致燃油渗漏的. 除非设计油箱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加油枪, 设计加油枪的人也从来没见过油箱.

所谓 "油耗油" 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关注的? 网上查波音747起飞质量413吨, 燃油质量125吨, 占总重量的30%, 而 GL63AMG空车质量已经3.3吨了, 油箱100升就算0.1吨吧, 燃油质量占整车质量的比例不过3%. 这种情况下去跟人家飞机学考虑什么油耗油不是太滑稽了吗?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有实物拆解,图文并茂的教学讲解贴了,十分难得!!

建议在汽车板块内建立分版,把以前这些凡是图文并茂带有只是普及题材的帖子,统统收纳在一起,便于大家随时查找学习之用!

网友B:
油箱内的油少不是油泵损坏的原因,但油泵上滤清器脏污我认为确实是会导致油泵减寿。但为何有些车一年左右油泵就不行了呢?莫非真的是油泵质量问题?

网友:
版主好久没在汽车板块发帖了,虽然我了解一些,但是只是皮毛,看完我是彻底晓得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内的油少不是油泵损坏的原因,但油泵上滤清器脏污我认为确实是会导致油泵减寿。但为何有些车一年左右油 ...

不要忽略质量问题和概率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小故大修问题, 毕竟 很多东西讲究开源节流,  不管在不在保修期, 小故大修得利的都是维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忽略质量问题和概率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小故大修问题, 毕竟 很多东西讲究开源节流,  不管在不 ...

在网上找到一篇关于油泵早期损坏的,而且是相当地早,几百公里就坏了,看文章应该是长安车出现过的问题,限于权限,我只能看到第一页,但从文章的表述来看,是电机的碳刷架出的问题,而不是泵出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好理解油泵故障了,油箱中的杂质对泵的影响可以忽略,真正出问题的反而是电机,而且应以换向器和电刷问题居多。

网友:
老捷达,5月启动困难,怀疑油泵不行,买了泵芯自己拆了换的。

跟楼主上面差不多,就是底部滤网脏了。其实泵芯原来换过,是接头没扎紧,或者时间长了松了。还是自己换新的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