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4310的问题

楼主(2017-08-23):
   想做一个小型的宽可调压电源。拆开一个HP棺材电源(输出电压19.5V最大输出电流是4.62A)。里面用AP4310作调压,同时也用于过流保护。有人说它是LM358+TL431。IC里面有两只运放,一只负责电压调整,另一只负责电流的控制。资料显示调压方面与TL431一样。
   用电位器代替固定电阻,输出电压可在3~20伏之间变化。但低于12伏带载能力很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否会与电流保护的运放有关呢?
   应该怎样做才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又或者只应用调压的运放而不用电流保护的运放?

网友A:
估计是笔记本电源,电压改范围太宽了,IC要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笔记本电源,电压改范围太宽了,IC要独立供电

但之前我改过一“SAMSUNG”棺材电源。里面用的是“431”,电压范围可在3~25伏调节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2023-05-16):
这种电源有人改成功的吗??发个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有人改成功的吗??发个资料吗,

这贴出来这么久了,也没什么人回应。估计很少人改造这种电源。
我意见还是用开关DC-DC可调电源外加上去较容易做。

网友:
芯片起动电压不足

网友:
好像改过东芝的剪线电源,估计这是芯片供电电压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楼上的说对的,是因为初级的主控ic供电不足导致的,ic要独立供电,你说的三星电源,有可能是用了带高压自供电的芯片,例如早期的viper12 viper22,这类芯片,它自带高压启动,所以你输出改多低的电压都可以。

楼主:
有人可把如何增加附助电源的电路图贴岀吗?
谢谢!

网友D:
楼主的这种电源(没有外露Vref端口),需要采用我这个帖子所介绍的改造方法才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2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种电源(没有外露Vref端口),需要采用我这个帖子所介绍的改造方法才行:

http://www.crystalra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对的,是因为初级的主控ic供电不足导致的,ic要独立供电,你说的三星电源,有可能是用了带高压自供 ...

431只有电压控制,而4310是同时有电压与电流控制。不知是否供电电压要求不同?我改制的三星电源也只有一个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431只有电压控制,而4310是同时有电压与电流控制。不知是否供电电压要求不同?我改制的三星电源也只有一 ...

4310和431供电电压是一样的,我记得好像都是不能超过36V。你供电20V以内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0和431供电电压是一样的,我记得好像都是不能超过36V。你供电20V以内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怀疑不是起动电压的问题。可能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
前面好多人都说了,是控制IC供电不足,这种电源通常用类似uc3842这种控制IC,
随便找个网上3842的电路说明一下这种电路

R4是启动电阻,uc3842正常工作时,R4的电流是不够的,启动后,3842的供电就主要是由L45绕组提供了。
L45绕组和输出绕组是成比例的,但现在输出绕组电压降低了这么多,L45也同样降低了,导致L45提供的电压低于10V,UC3842不启动,
因此就要提高L45绕组圈数,以便即使输出绕组电压调低,L45也能出足够电压维持3842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