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Q直代2AP9可行否?

楼主(2017-08-23):
如题,线路上还需作改动吗?

网友A:
上个自画的场管二极管二用矿石机电路,提供参考。应该容易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自画的场管二极管二用矿石机电路,提供参考。应该容易明白了。

那么3DQ需要的那个线圈怎样解决?需要重绕线圈吗?数据上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帮助

网友A:
别的参数都一样照用,场管检波线圈匝数采用调谐线圈的十分之一左右就行,场管电路和二极管电路相比就是多了一个场管检波线圈,别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参数都一样照用,场管检波线圈匝数采用调谐线圈的十分之一左右就行,场管电路和二极管电路相比就是多了 ...

十二分感谢,试验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自画的场管二极管二用矿石机电路,提供参考。应该容易明白了。

高产的许老师,能在图上标一下调谐线圈和检波线圈的头尾或同名端吗?谢谢!

网友: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用万用表测量3DQ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产的许老师,能在图上标一下调谐线圈和检波线圈的头尾或同名端吗?谢谢!

改变检波线圈的线头,电流表中的指针偏转方向也会跟着改变,即输出极性也地改变

网友:
为什么换掉 2AP9啊    2AP8 不行吗

网友:
3DQ场管矿机/再生机电路已经较为成熟

网友(2017-10-20):
最好用锗管3AG糸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