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550出故障了求助

楼主(2017-08-23):
德生PL550开机收音正常,也就能听2-3分钟后声音开始沙沙卡卡响再就无播音了只剩底噪声了,关机歇一会重复上次现象。电池换过了,不是电池和充电器问题,求助大侠指点。不知我描述的大家是否理解。

网友:
找找有温度的元件!

网友:
电容漏液没有?

网友:
用酒精棉擦一擦怀疑的发热元件。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指导,找时间拆开检查。

网友:
发回德生售后

网友:
      我的德生350有过类似的情况,屏幕显示正常,就是没有电台的声音,全是沙沙声,后来将控制面板上的一个大电容拆下,重新焊接上就好了。你可以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