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兰小收音机看来无法修复了

楼主(2017-08-23):
人体感应是统调没有做好,没有仪器需要经验和电路基础功底。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体感应是统调没有做好,没有仪器需要经验和电路基础功底。

您好,怀疑是频偏,接收灵敏度比另一台要弱些,但是单声道状态下调频台还是很清晰的,查资料得知TEA5711T立体声芯片要FM信号足够强时,立体声解码才会自动打开。由于无仪器,不知道怎样(无法)判断有没有导频信号,只能用傻瓜式排除法,刚刚更换了10.7陶瓷签频器,无果。现在无头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怀疑是频偏,接收灵敏度比另一台要弱些,但是单声道状态下调频台还是很清晰的,查资料得知TEA5711T ...

调频的统调如果不借助仪器仪表,确实很困难,经验也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