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磁喇叭电压问题

楼主(2017-08-23):
给老友修一台民国老机,手里有一台修复的励磁喇叭想利用上,一接上声音特小。无奈还得接永此喇叭。、原因没找到,有业内朋友指点,可能励磁喇叭需要较高的直流电压。不知。有无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的文章说服力不强,除了制造成本,使用复杂等明显原因,没有数据,实验分析等,就说永磁喇叭同励磁喇 ...

这理论......
按您这理论,励磁喇叭的性能就是不行啊,自动压缩动态范围。

网友C:
把励磁线圈接到扼流圈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励磁线圈接到扼流圈处,再试试。

就当呃流圈用的。

网友D:
应当是需要足够的励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当是需要足够的励磁电流。

它起滤波电阻作用,串联在线路里如何加大电流呢,还是跟电源变压器的高压有关吧。

网友E:
测量一下直流阻值,这种一般都是100-110V直流励磁

网友F:
现在有的做法是给励磁线圈独立供电。

网友G:
励磁喇叭的励磁线圈是做扼流圈用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加多少电压的问题,只需要通过额定的电流。
通电后可以用起子试一下是否有足够的吸力。
如果吸力够大,那就要检查音圈是否吸死,纸盆是否可以轻松振动。
如果吸力不大,那就要检查励磁线圈有无问题,例如内部短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励磁喇叭的励磁线圈是做扼流圈用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加多少电压的问题,只需要通过额定的电流。
通电后可以 ...

我考虑电流不是问题普通大管5灯机,吸力有。后面加块磁铁情况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的做法是给励磁线圈独立供电。

还是不用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直流阻值,这种一般都是100-110V直流励磁

100-110V直流励磁?

网友:
8楼:“60年代爱好者"的回复完全正确。

网友H:
从励磁喇叭看那个年代的制造水平,连个永磁磁铁制造都有困难,哪有高质量的高质量的电子器件,要反思一些钟情老电子管、老油浸电容、老碳质电阻、等等等的老观念。

网友I:
最好放入收藏柜中,当年阳光不再现。

网友J:
普通大管5灯机的高压回路串上了励磁线圈后,由于励磁线圈的电阻,给功放管的高压就会小下降很多,导致整机乙电电流下降很多,励磁不足。
一般地说,使用励磁喇叭的电源牛高压需要300-350v才可,普通五灯的高压只有220-250V,不够高。

网友H:
收藏励磁扬声器属于个人爱好,如果说励磁的音质真的有那么多优秀表现,应该赶紧取代永磁式动圈扬声器

网友J:
还有就是您后绕的励磁线圈的圈数够吗。

磁场强度与励磁的“安匝数”成正比。比如某喇叭励磁线圈油4000匝,通以50毫安电流,其磁动势等于4000X0.05=200安匝。

假如线圈只有2000匝,同样通以50毫安电流,那磁动势就只有100安匝了。

————————————————————

百度:安匝就是线圈所产生磁通势的工程计量单位,等于线圈匝数与线圈通过的电流的乘积,安匝数越大,产生的磁场越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减少滤波电阻不就得了

一般收音机功放管屏极回路是在滤波电阻之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更加影响不大了,滤波电阻减小,然后串入励磁线圈,取代大部分滤波电阻的功能,一鸟两用,电压不见得减少 ...

功放极屏流是不通过滤波电阻的,整流出来有多高就全加在屏极了,串入励磁线圈不是电压降低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更加影响不大了,滤波电阻减小,然后串入励磁线圈,取代大部分滤波电阻的功能,一鸟两用,电压不见得减少 ...

你的意思是励磁线圈只通过前级电流?

——楼主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么接的????????那样电流就太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励磁线圈有200欧的线圈阻值,两端压降约50伏

要将整机的乙电高压全部通过励磁线圈,

按乙电60毫安计算,200欧线圈上的压降就是120V,远远大于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做法是,把它接在高压的接地回路里,这里电压低,比较安全。如果接高压扼流圈的位置,2,3百的高压进喇 ...

1接法都有问题。别的就不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励磁线圈有200欧的线圈阻值,两端压降约50伏

关键是现在声小,

网友K:
贾兄,测一下整机乙电电流
功率管老化,屏流不足,也会导致励磁喇叭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励磁喇叭看那个年代的制造水平,连个永磁磁铁制造都有困难,哪有高质量的高质量的电子器件,要反思一些钟 ...

现在钟情远古,不是科技发展以否就是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励磁喇叭有可取之处,它高音清澈,低音不混。扼流圈的电流产生的磁场大小,刚好同喇叭音圈同步,或反向 ...

可能做一台励磁成本较高。现在一堆喇叭赶不上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励磁喇叭被炒得很贵,拥有的盆友要惜宝喔

有几台美国的收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放入收藏柜中,当年阳光不再现。

好励磁还行,这台不用了收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普通大管5灯机的高压回路串上了励磁线圈后,由于励磁线圈的电阻,给功放管的高压就会小下降很多,导致整机 ...

是,都是这样说。我有一台老满洲三中高压380付声音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藏励磁扬声器属于个人爱好,如果说励磁的音质真的有那么多优秀表现,应该赶紧取代永磁式动圈扬声器

科技进步,怀旧,今不如昔,都是感觉。

网友L:
贾老修复老收音机那手艺是杠杠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就是您后绕的励磁线圈的圈数够吗。

磁场强度与励磁的“安匝数”成正比。比如某喇叭励磁线圈油4000匝 ...

只是接头霉变焊点变疏了。整个线圈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滤波电阻不就得了

没用滤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收音机功放管屏极回路是在滤波电阻之前的。

就是这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更加影响不大了,滤波电阻减小,然后串入励磁线圈,取代大部分滤波电阻的功能,一鸟两用,电压不见得减少 ...

估计还是喇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意思是励磁线圈只通过前级电流?

常规解法没问题。今天换个励磁喇叭试试就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接头霉变焊点变疏了。整个线圈没动。

既然接电会霉变,那也不能排除内部霉变匝间短路,使得有效圈数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将整机的乙电高压全部通过励磁线圈,

按乙电60毫安计算,200欧线圈上的压降就是120V,远远大于50V。

技术讨论都有道里,症结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贾兄,测一下整机乙电电流
功率管老化,屏流不足,也会导致励磁喇叭声小

换别的喇叭没问题。今天在换个励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讨论都有道里,症结没找到。

照尼摩船长说的,测量一下电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贾老修复老收音机那手艺是杠杠的 、、、、、、、

又不解之事和大家讨论一下也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起滤波电阻作用,串联在线路里如何加大电流呢,还是跟电源变压器的高压有关吧。

线圈通过的电流与线圈匝数的乘积叫磁通势,单位是安匝。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要将整机的乙电高压全部通过励磁线圈,

按乙电60毫安计算,200欧线圈上的压降就是120V,远远大于50V。

按乙电60毫安计算,200欧线圈上的压降应是12V 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按乙电60毫安计算,200欧线圈上的压降应是12V 吧。

啊,啊,抱歉,搞错。
我心里当作是2000欧呢。

收音机用的励磁喇叭励磁线圈电阻测过,1000—1600欧,也许有2000欧的。

网友N:
      哪有这么难呀,测一下励磁喇叭励磁线圈的直流电阻看是多少,再测一下机器高压的总工作电流,两者的乘积便是励磁线圈的压降。一般情况励磁喇叭是不需要另外设置励磁电源的,都是将励磁线圈串入高压整流滤波电路,用高压电流对喇叭进行励磁,这样就省去了滤波电阻或扼流圈。不要以为励磁线圈需要多大的电压驱动,因为是直流电流,造成励磁线圈降压的只是直流电阻,因此压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通过的电流与线圈匝数的乘积叫磁通势,单位是安匝。

一个老旧励磁喇叭大家一讨论学了不少知识。主要年轻人也受益。谢谢版主及朋友们。另外下午用老东亚5吋励磁喇叭试了一下没问题,声音嘹亮。看起来还是喇叭的问题,常规接法及电压,电流等没大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哪有这么难呀,测一下励磁喇叭励磁线圈的直流电阻看是多少,再测一下机器高压的总工作电流,两者的乘 ...

谢谢请看上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啊,啊,抱歉,搞错。
我心里当作是2000欧呢。

换喇叭没问题了,谢谢。

楼主:
我是土医生一般装一台5灯机一天完工。修一台机一天也得交工。修老机就得用老件你知道那个老件达不达标。就得脚痛治脚。头痛治头。纠结电流,电阻,电压,信号那量起来算起来。一个月也装不上。就像到医院看病一样病没治好,钱花不少,人没了。哈哈就靠经验。

网友O:
修理过老日本的超外差收音机,用的就是励磁喇叭。没什么特别的,只是省去了扼流圈(滤波电阻 )。励磁圈通过脉动电流,磁场不恒定,理论上有交流声,虽然有反交流圈。实际没有感觉到。励磁电流记忆中是50mA左右,励磁圈是要发热的电流大不利,电流小励磁不足。
其实励磁喇叭现在的价值是人为炒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修理过老日本的超外差收音机,用的就是励磁喇叭。没什么特别的,只是省去了扼流圈(滤波电阻 )。励磁圈通 ...

想法一样,但有些东西尤其收藏品是由价值体现的,如工农之友价值一台能赶上两台小北京。励磁再好技术上赶不上永磁和恒磁。但我有10台恒磁换不来一台励磁。该转相就得转。搞技术的永远赶不上搞商业的。例子很多。

网友P:
那些元件除了怀旧,大半是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的文章说服力不强,除了制造成本,使用复杂等明显原因,没有数据,实验分析等,就说永磁喇叭同励磁喇 ...

音响专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些元件除了怀旧,大半是炒的

怀旧是真偍,炒作有根据。

网友:
励磁扬声器有两类,一种是8寸以下的,励磁圈通常是2K电阻。一种是10寸以上的,是供推挽机(电影机放声机,或剧院扩大器)用,励磁圈800-1000,需要单独整流供电,供电压为直流100V。

收音机用励磁扬声器,主要是使用输出管6F6或42\41类。功放管屏流34MA,加上帘栅极以及前级收音管以及电压放大管,屏流不超过20MA,这样整机屏流一般60——70ma。这是使用8寸励磁喇叭的情况。其他小励磁扬声器4寸(美国产居多)——6寸。通常励磁圈电压控制在70V左右,功放管以及前级管屏压控制230V左右。

2000励磁扬声器只要有不低于50V直流供电。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磁力不足,多半是励磁圈内部有短路。

我一直还在使用我70年代买的旧励磁扬声器。由于用于推挽,屏流大过励磁圈要求,就给励磁圈并联了一个20W2000电阻。喇叭纸和弹簧板由于年久早烂了。我在70年代给换成了新的。一直使用至今。

励磁扬声器我还使用过6寸的、4寸的和10寸的。那时帮朋友做音箱,买不起老飞乐8寸或10寸扬声器。旧在旧货委托店买坏掉的励磁喇叭。10寸的3元,回来换纸、换弹簧板。都是很好使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的文章说服力不强,除了制造成本,使用复杂等明显原因,没有数据,实验分析等,就说永磁喇叭同励磁喇 ...

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物理导体在磁力线中的运动,以及电磁学的有关原理。再看看最普及的一书《喇叭》。
前面已经说了,不再重复。补充如下。

网友Q:
我的一台励磁喇叭机子高压总是320伏,普通横磁喇叭机子接上励磁喇叭你说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一台励磁喇叭机子高压总是320伏,普通横磁喇叭机子接上励磁喇叭你说能行吗。

我接过没事但从理论上可否知道了。就像解放军如何打败国民党军理论和实际。有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R:
喇叭的励磁线圈以及单端输出变压器的线圈工作时都有直流电场存在,绝缘处理不好的地方容易吸引空气中的水分 ...

磁芯不好拿。别费劲了就那么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理论......
按您这理论,励磁喇叭的性能就是不行啊,自动压缩动态范围。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呵呵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音圈运动时有反向电动势,有阻力,所谓阻尼,这时候减小磁场松松绑能让喇叭顺畅,妙就妙在励磁线圈接 ...

再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过没事但从理论上可否知道了。就像解放军如何打败国民党军理论和实际。有矛盾。

接到普通的收音机里会使高压显著的降低,使收音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音圈运动时有反向电动势,有阻力,所谓阻尼,这时候减小磁场松松绑能让喇叭顺畅,妙就妙在励磁线圈接 ...

我的理解和您有差异。
1、甲类功放,静态和动态时整机工作电流基本不变,励磁磁场强度基本没变化,阻尼系数也不变。
2、乙类、甲乙类功放,动态时整机工作电流增大,励磁磁场强度增加,阻尼增大。也就是说,励磁喇叭用在乙类、甲乙类功放上时,该放时放不开,该收时收不住,相对于永磁扬声器,动态范围较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研究再探讨,我就喜欢你的头像,这是美国电台中继联盟的徽标喔,他们是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组织,和专业 ...

人家叫火腿,我叫香肠哈哈。在美国掺加一集会,看会标挺有意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