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索尼CFS-45S收录机调谐轮拉线盘损坏维修或者购买

楼主(2017-08-23):
请教这索尼收录机拉线盘如何维修、代换,购买?谢谢指教

楼主:
拉线盘的定位孔已经老化破损

网友:
能买到的可能性不大......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7577-1-1.html
如果残肢还在(做一个也行),不妨试试这样处理:
1.用502类胶水把残肢固定在该待的地方。
2.找薄铁皮(比如废6F22电池外壳)焊一个合适的箍套入本体。
3.在箍与本体间灌入502胶水,干透后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线盘的定位孔已经老化破损

想找到同尺寸的拉线轮有点困难,还是自己想办法修复最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教,残肢破损不堪已扔掉,在此发帖看看哪位有相近的代换?也考虑买4*6的拉线盘,锯下定位孔的部分,用环氧树脂或者AB胶粘在盘体上。或者就不装拉线,直接用手伸进去调台

网友:
买个3D打印机

网友A:
金属箍,灌树脂,干后,锉刀伺候。

网友:
我有小车床,可是我没有75mm直径的尼龙棒,单独买材料加工,整体造价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箍,灌树脂,干后,锉刀伺候。

眼前看也就你这个方法最简单实用。

楼主:
可惜碎片已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碎片已扔了[/quote
这个外径差不多,就是邮费贵......其实你的原盘是可以试着利用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61075076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碎片已扔了[/quote
这个外径差不多,就是邮费贵......其实你 ...

感谢兄弟这么不辞辛劳回复

网友C:
要找相同配件几乎不可能。简单的方法是用小铜棒或铝棒车个圈,压入原来拉线盘的凸台上,并涂点胶水。另外尺寸70mm可能误画成7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找相同配件几乎不可能。简单的方法是用小铜棒或铝棒车个圈,压入原来拉线盘的凸台上,并涂点胶水。另外尺 ...

这个主意不错,谢谢

楼主:
去市场买了一个带4*6槽的拉线盘,把头子部分锯下,准备粘在旧拉线盘上,用哪种胶水能一劳永逸?

楼主:
用安特固AB胶完美粘合,收音机恢复了使用,谢谢大家

楼主:
已搞定,谢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