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打理一台全分立两波段袖珍机

楼主(2017-08-23):
消除或减弱人体感应的方法之一是重新调整中频和统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消除或减弱人体感应的方法之一是重新调整中频和统调。

谢谢指教!没有专业设备不敢贸然动中频,又重新统调一遍似乎好一些了,短波段用手触碰拉杆天线声音会稍稍变小,触碰机身背部双联那一片还有点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段混入短波信号,可能是变频管工作电流不对导致振荡谐波过多,应检查1.25伏稳压二极管上面的电压是否正 ...

多谢热心指教!感觉现在灵敏度在状态就先不动它了,有疑问再向你请教

网友B:
末级偏流电阻为什么是6800,而不是6.8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末级偏流电阻为什么是6800,而不是6.8K

6800与6.8K有何区别

网友:
阻值是一样的,就是标注似乎上几千欧姆的一般都标注为K,我就是这一点上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