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奇收音机不显示怎么维修-求救

楼主(2017-08-24):
我这台道奇,通电没显示,CPU隔壁那3个容易漏液点电容都换了,显示面板是好的,主板跟面板的插针没有氧化,Q1,Q2没有问题,从好的机器拆了换上去也一样,晶体没有问题,5端稳压没有问题,求大师指点一下,会不会是CPU呢,怎么可以判断CPU有没问题,还有其它什么问题会引起通电不显示吗,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九几年的时候曾经有一台全新的只用了一两个月,出现了楼主这台同样的故障(同时也不能收台),直接拆了扔了。只因相关的资料太少了跟本新没法修,现在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即使能找出故障原因那些ic也很难找到!

网友:
那就只能从显示屏处反着查上去了。显示屏的供电?信号输入端?......

网友:
维修这个收音机难度有点高,不过做工挺好的

网友:
面板的那个板子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局限在显示屏背光的供电、屏线及驱动芯片,能正常发音,其他功能正常应与CPU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局限在显示屏背光的供电、屏线及驱动芯片,能正常发音,其他功能正常应与CPU关系不大。

你说的挺有道理,我今晚把喇叭线接上,看有没声音,如果有声,应该就是显示屏背光电路,如果没声音呢,请问是否能判断是CPU,还有其它会引起吗,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局限在显示屏背光的供电、屏线及驱动芯片,能正常发音,其他功能正常应与CPU关系不大。

还有就是,这机器有时候屏会亮,我把电断了再接上又不会亮,偶尔接电会亮,但概率很低,

网友B(2017-12-24):
楼主机器修好没有,没修好出给我做配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器修好没有,没修好出给我做配件吧

这机器好修的,二十年前好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好修的,二十年前好熟悉。

我的开关电位器坏了,想找个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