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频仪初步成功,汇报贴

楼主(2017-08-24):
这个东西从有想法到如今基本实现,已经过去了一年,期间遇到很多问题,非常感谢矿坛老师的指点,方案也一改再改,还不算全部完成,但是马上开学,只能先这样汇报了,因为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分析调试就不讲了,有疑问的再讨论
准备拿来参加下届DIY大赛,电路也是东拼西凑来的,都还没整理,变压器还没找到合适的,暂时用直流电源供电实验
先上图
介绍一下各部分电路及功能
高频信号发生器,分为5个波段,前四个波段430KHz~18MHz,各波段频率有重叠部分,待细调,波段5在可变的前半段不起振,后半段到最高频率32MHz,用1K5电位器调节输出,另有一个全额输出接频率计,电路来自于坛友HQPOS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4264-1-1.html
只做了前面振荡部分,加了射随器输出,后级放大未做,最高振幅0.7Vpp,一点不用调!按图施工,试过9014,3DG111,3DK7,3DK2,放大倍数从20到300都有,无需挑选,上机起振,效果有些许差异,根据需要的频率选择Ft足够的三极管即可
最让我得意的便是电感的安装方式了,从利达LSG-17得到的灵感,将电感安装在波段开关上,大量减少了飞线数量,所有LC组件之间以及和电路板的连线用0.8漆包线,可惜没有更粗的线,要1.2的就好了,0.8的不够硬,开关拆自J2459示波器,但经过了一些改造,一层一刀五掷开关。变容管目前用的是2CW81,开关可以切换两个变容管和没有变容管三个状态
音频信号发生器是RC移相电路,未采用上贴中的简化版本,用的是《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一书中电路,图中元件虽然多了几个,但是调试要比简化的容易,因为各功能电路不共用元件,互不干扰,参数计算无误,焊上以后就只用调节Rp就可以
锯齿波部分,7V锯齿波,为了达成全分立元件的目标,使用了BT33单结管,也正是因为它,为了获得尽量大的锯齿波,不得不提高电压,致使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变压器,频率设置在20Hz,电路中的3DJ6用达林顿管直接代替,不用再设置偏压电路,用单结管的谷底电压做偏压,这一级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必须大,否则锯齿波变弯,电容隔直输出后,加电阻分压给一个可调偏压,电容和偏压网络构成高通滤波器,要考虑截止频率问题
主电源部分,采用了《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的可调电路,略做修改,14~18V可调,主要是还是为了锯齿波,整机电流50mA,单结管就占了20mA,全机三个稳压管大概占了15mA,音频加高频电路只有15mA左右
电路板上共有四个可调电阻,其功能是
1,调节主电路电压,从而改变锯齿波最大值,我调节这个到锯齿波为7Vpp
2,从电源部分的稳压管(7.75V)分压,可调范围6V~7.75V,将其调节到与锯齿波同值,得到一个锯齿波的直流参考电压
3,将上面得到的电压再分压,作为锯齿波直流偏压调整,可调范围2.2V到4.8V,调节此处使得锯齿波从零开始,调试时使用示波器,选择DC档,通过开关切换测试/扫频状态后,扫频状态的锯齿波顶部和测试状态的直线应该重合
4,音频部分调整增益,使电路起振
制作过程中的五个电感
两块主要电路
五个电感的安装
内部连线,两板间的电源使用铜柱连接
扫频波形
调幅波形
音频
高频400KHz
检波探头还没做好,迫不及待先扫一个465中周

补充内容 (2017-8-24 17:12):
在此特别感谢大孔景元老师对我的关注,前段时间的各种问题,一个不落的给我解答,提建议

楼主:
锯齿波,由于直流偏压用的分压电阻偏小了,导致锯齿波有点失真且幅度变小,红线是后加的,代表了“测试”档位时的直流电压大小,照片不好表现出来

网友A:
太厉害了,大手笔!!工夫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了,大手笔!!工夫了得!

算什么大手笔,其实并不复杂,除了电阻电容外,特意采用了八九十年代的元件,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就是电容也用了几个老东西,如高频输出的穿心电容,音频的电解

楼主:
补几张图继续说,实验品,都有点缺点,就现在的也有,想想还是算了,这样改下去没个头,有些地方也就将就了
面板本来是要做个纸贴上的,后来一是时间紧张,二是偷懒了,就没做
面板有预留接口和开关,准备加入465和10.7的固定频标,空连被我拆了一半,250/290变成了250/30,其中30p的部分是预备着做调频信号发生器的,用于调试调频机用,虽然有电台就能调,但有时候覆盖频率偏得太多,一个台也没有,就不知改调高还是调低了,不设置接口,直接发射出来用

网友B:
挺有复古气息的,电位器调频那部分,应该可用可变电容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有复古气息的,电位器调频那部分,应该可用可变电容代替

电位器并没有调频啊,测试是这样的,首先开关拨到测试档,扫频范围电位器调到零,变容管选择开关选一个变容管,选转可变电容调整频率到430,然后旋转扫频范围电位器,增加变容管频率到530,然后将开关拨到扫频档,因为测试档的直流电压永远等于这个位置上锯齿波的最大电压,那么此时的扫频范围就是430到530

网友C:
“两块主要电路”,右边那块板上的三只白色晶体管是什么型号?在那买的?

网友:
楼主是1996年出生的啊,我以为是1996年读的大学呢。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这个制作,看着非常给力,绝对是老友的手笔!
继续发图,欣赏一下中频测试的曲线哈。。。。
顺便问一下,那三个调磁芯中周套件是哪里弄到的?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说的没错,后生可畏,确实如此,制作的相当不错,有很大的实用性,这样实用简单的制作文章越多越好!

网友D:
频标在哪儿?频标电路有吗?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标在哪儿?频标电路有吗?

频标目前只是预留了接口和开关,还没有制作,打算简单一点,只做465/10.7两个定频频标,明天就开学了,时间上来不及,所以才说是初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主要电路”,右边那块板上的三只白色晶体管是什么型号?在那买的?

三只白色以及三只黄色的都是3DK2C,不是买的,机缘巧合下,从学校社团实验室里要来的,当时压箱底有一盒老元件,他们留着也没用,我就厚着脸皮要来了,当中就有几只,一共有黑灰黄绿四个色,这不一个颜色都凑不齐,只好用两个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并没有调频啊,测试是这样的,首先开关拨到测试档,扫频范围电位器调到零,变容管选择开关选一个变 ...

哦,变容二极管作为扫频用,就不能用可变电容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