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扇7.8MM含油轴承、转子!

楼主(2017-08-24):
家中6、7个老乘风牌台扇噪得要命,线圈粗重,扔了可惜,新机头难有它可靠风大。拆修发现都是铜基含油轴承磨损,或是转子磨损。淘宝没有直径7.8MM的,新电机8MM。请问有老备件(含油轴套和转子 轴)吗?可有办法?老物件远胜现在的纸糊机(换了一个电机总成)。集体退休不舍啊!

噪音大,吃灰中

噪音大,吃灰中

网友:
只有一副轴套,7.8MM。

网友:
新电扇电机烧了,刚换个电机,拆下来的电机总成都在,轴承能用上么?

网友:
转子的轴,多多少少也磨细了一些吧,原来的轴套外径是圆球形还是圆柱形的,如果是圆柱形的,可以用非常薄的袖珍锯锯一条缝,外面加薄垫圈再压进去

网友:
告诉你吧  转子  轴承我都有,不妨换轴承  上去比铜套还要好。。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30856-1-1.html    我的  看看吧  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30856-1-1.html    我的  看看吧  可以帮助你

感谢高手大作,学习了。昨天量了一下,是内外径分别为8*26MM,非标轴承,难买。
请教问题:
1、转子定位加垫片,是不是目测超线圈即可。
2、轴上打毛一侧,固定强度够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大作,学习了。昨天量了一下,是内外径分别为8*26MM,非标轴承,难买。
请教问题:
1、转子定 ...

和以前一样。。转定在原来基础上就可以了。应该有这种轴承  去卖角磨机地方多。。几块钱搞定。。没有把握慎重。。

楼主:
好的,去试试再说

楼主:
量了一下。这机头要用非标8*26*7轴承,有空再搞吧。。。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