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收音机无台故障求助

楼主(2017-08-24):
手头一台德国蓝宝故障晶体管收音机,功放正常TCA830S集成块。所有波段无电台信号,调频波段有沙沙噪音,其他波段只有噪音,没有信号,在调频波段用手触摸可变电容的一只螺丝,偶尔能听收到本地调频台信号,调谐似乎变化不大。用手接触天线噪音明显加强,但是无有效信号,求高手给说说维修思路吧,感激不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可变电容透过塑料罩看,手扭动轴里面的铝片不动,应该是四联可变电容挂了吧

配件不好买啊......
假如可变电容内的塑料绝缘片没破碎。
1.拆下可变电容,小心拿下外壳。
2.取下4个微调电容盖板(做个记号,避免不必要麻烦)。
3.铝片归位(有定位孔的插入定位销)。
4.拧紧主轴螺母,就能正常使用。
另外,波段开关也应检查是否完好。

网友B:
空口说白话,多图看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口说白话,多图看真相。

明天上图请看。

楼主:
可传图片太小

楼主:
压缩图片,压得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口说白话,多图看真相。

已经传图,老师请看,高频部分电压7.6伏左右,其他需要测量检查的地方请指教思路,感谢

网友C:
从末级开始查,逐级往前,根据你的描述,故障在中放和高频部分的概率大,借助信号发生器很容易找到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末级开始查,逐级往前,根据你的描述,故障在中放和高频部分的概率大,借助信号发生器很容易找到故障点。

谢谢老师指点,现在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在调频波段,手捏天线,同时触摸调谐部分电路,,接触电路压力要适中。会收到本地强台,声音洪亮,调谐不起作用。会不会是本振有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现在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在调频波段,手捏天线,同时触摸调谐部分电路,,接触电路压力要适中 ...

说说你手头有点什么仪器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你手头有点什么仪器仪表。

目前只有万用表一块,人在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你手头有点什么仪器仪表。

学生信号发生器还有,在家,能用的吗?好久没研究收音机了,原理都忘光了。看来需要恶补知识了。

楼主:
示波器以前有个20M的。送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万用表一块,人在单位

只有万用表恐怕解决不了故障。至少该有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万用表恐怕解决不了故障。至少该有信号发生器。

好的,现在采取笨办法,先查查各个管子有啥问题,不过没收获

楼主:
突然发现可变电容透过塑料罩看,手扭动轴里面的铝片不动,应该是四联可变电容挂了吧

楼主:
各位老师,电容是坏了,型号是MITSUMI的PVC-22J20T2,电容容量是多大的,有要求吗?

楼主:
彻底碎裂的电容,连维修的机会都不给了,各位老师买什么样的型号可以替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可变电容透过塑料罩看,手扭动轴里面的铝片不动,应该是四联可变电容挂了吧

更换四联,网络上有的,注意尺寸和型号。
损坏的电容上照片看看,一般收音机无非就是电解电容和一般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不好买啊......
假如可变电容内的塑料绝缘片没破碎。
1.拆下可变电容,小心拿下外壳。

谢谢指导,可惜老旧可变电容已经不让折腾了,不知这型号电容容量,买到或者找到一样的可不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不好买啊......
假如可变电容内的塑料绝缘片没破碎。
1.拆下可变电容,小心拿下外壳。

谢谢,暖暖的。波段开关测量没问题的。是主轴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四联,网络上有的,注意尺寸和型号。
损坏的电容上照片看看,一般收音机无非就是电解电容和一般电 ...

图片已经上传,就这个可变电容坏了,其他还没发现。只有先换上试试了。谢谢指导 ,有问题还得继续请教老师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可惜老旧可变电容已经不让折腾了,不知这型号电容容量,买到或者找到一样的可不可以替换?

本来简单处理就能轻松解决问题的事情被你搞得这么复杂——好奇怎么会拆成这样的?

网友D:
调台用的可变电容是否良好?波段转换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简单处理就能轻松解决问题的事情被你搞得这么复杂——好奇怎么会拆成这样的?

拆下来就这样了,塑料自己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台用的可变电容是否良好?波段转换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目前看就是这调台的可变电容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来就这样了,塑料自己碎了。

有电容表的话量一下坏电容的数值,方便购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容表的话量一下坏电容的数值,方便购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7 ...

谢谢,我想可以多买几个不同容量的,换换试试。

楼主:
找了一个四联电容换上,出声了,可以调台,但是指针调节行程短仔细检查绕线没问题,看来原先电容转动角度要大于180度。

网友E:
不会吧?拉线盘,会不会装反了 造成的行程短。有一回拆机,装回发现有一端拉不到头,检查拉线绕法也好像没有问题啊,后来才发现是拉线盘装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四联电容换上,出声了,可以调台,但是指针调节行程短仔细检查绕线没问题,看来原先电容转动 ...

可变电容器转动角度不会超过180度,超过了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拉线盘,会不会装反了 造成的行程短。有一回拆机,装回发现有一端拉不到头,检查拉线绕法也好像没 ...

装反了的话,拉线盘出线到头就没的出了,这个以前碰到过。我试了试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怀疑转动角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电容器转动角度不会超过180度,超过了肯定有问题!!!

是吗,那我再重新仔细饶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反了的话,拉线盘出线到头就没的出了,这个以前碰到过。我试了试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怀疑转动角度不够

唉,这就麻烦了。

楼主:
换好电容的样子,怀疑 容量不对,电台频率刻度也不对。看来还得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电容的样子,怀疑 容量不对,电台频率刻度也不对。看来还得继续努力

该类型四联有多种型号(主要是电容量差异),更换四联必须选用和原来容量一致的,否则调整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电容的样子,怀疑 容量不对,电台频率刻度也不对。看来还得继续努力

与旧电容对比一下动片数量再安装可省去不少麻烦。

楼主:
各位老师现在指针调节幅度变小,而调谐电容已经转了180度。难道说原先电容转动角度270度吗,因为已经碎了,实在参考不了。查动片数量因为旧电容是88-104频率,是不是参考价值不大呢?

楼主:
拉线绕好的样子,转动无夹线很流畅,就是指针幅度减小了接近一半

网友C:
指针行程等于拉线轮周长的50%左右,你可以测量一下。如果刻度面板波段频率长度不是拉线轮周长的二分之一,肯定哪里有问题了。

楼主:
就是就是,修理德国机器就是麻烦,另一台罗兰士ITT音量带开关的电位器坏了,配件也是不好对付。现在勉强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行程等于拉线轮周长的50%左右,你可以测量一下。如果刻度面板波段频率长度不是拉线轮周长的二分之一, ...

你好,就是这问题,现在调谐转半圈90MM,而度盘行程测量在150MM,相差快一倍了。就是怀疑原先米苏米电容转动角度不止180度,不知您碰到过这样的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这问题,现在调谐转半圈90MM,而度盘行程测量在150MM,相差快一倍了。就是怀疑原先米苏米电容 ...

你确认是按原机拉线位置安装的吗?可变电容器转动角度不会超过180度。
怀疑机器在到你手里前已经有了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线绕好的样子,转动无夹线很流畅,就是指针幅度减小了接近一半   。

肯定是线没绕对或拉线盘反了,原先电容转动角度270度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是按原机拉线位置安装的吗?可变电容器转动角度不会超过180度。
怀疑机器在到你手里前已经有了变 ...

机子看起来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