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2465B示波器开关电源易发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7-08-24):
两年前出于对TEK的崇拜,在网上入手一台八、九新的TEK2465B便于自用,放置了有大半年。前天修VTR想用一下,开机无反应,查插头、座无问题,看来是内部故障了。开盖将开关电源从仪器中卸出,该开关电源是双层PCB结构,闻的有点糊味儿和电解电容漏液的味道,看来有救!查看电源进线的EMI滤波器的两个安规电容(0.68μF/250VAC)已不见踪迹、30Ω和68Ω(0.5W)两个电阻已烧糊(但不断也未变值),再查看有两个绿(nichicon)“尼吉康”电解电容周围有漏液,干脆,把板上所有的绿(nichicon)“尼吉康”电解电容全部卸掉,用分析纯乙醇对PCB清洗,之后用手头6个优质100μF/50V电解电容代换。EMI电路两枚电容用0.1μF/275VAC代换、靠近全桥的电阻用47Ω2W代换、下面的电阻用27Ω1W代换。再作详细检查后,确认无问题装机。上电,机器一次通过自检,回复正常。维修中部分照片后附。

网友A:
模拟顶级示波器。
手艺精湛。双层印制板是怎样拆卸原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顶级示波器。
手艺精湛。双层印制板是怎样拆卸原件的?

谢坛友关注!用的是一般的“黄花”30W电烙铁,不过修这个仪器,拆卸是个大工程很麻烦的,双面PCB又难拆,原机可能用的含银焊锡熔点高,我采取的方法是,在要拆卸元件的焊点上先焊上点儿普通焊锡,再拆元件就好多了。

楼主:
过奖!自用的心爱之物,好好的放着,到用时掉了链子,您说闹心不闹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来想修个VTR,可它出了故障,没法呀,只能先修“TEK”啦,拆卸、装机太TM麻烦!

楼主:
个别维修中的照片,忙乱中拍的不清楚,请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坛友关注!用的是一般的“黄花”30W电烙铁,不过修这个仪器,拆卸是个大工程很麻烦的,双面PCB又难拆, ...

"含银焊锡熔点高,我采取的方法是,在要拆卸元件的焊点上先焊上点儿普通焊锡,再拆元件就好多了".
这个方法好,我的泰克2235换电源部分的电容费了好大的劲,差点没把印制板弄坏,不过泰克这家伙的印制板也挺耐烫的。

楼主:
看来什么事只有亲历亲为,才能感同身受。确实是TEK的双面PCB做的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  谢谢分享  帮顶

谢谢关注!这台TEK2465B是1993年生产的,必定二十多年了,电解电容出这样的问题也很正常,还有几个是原来换过的,还不错。

网友C:
楼主这样维修一劳永逸,我维修自家的电视机故障也是这样搞,几台电视机和显示器都超过10年的使用年限,不过厂家和售后不会这样做,不然就有可能占领不了市场,新推出的高技术产品也会无人问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大家都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维修一劳永逸,我维修自家的电视机故障也是这样搞,几台电视机和显示器都超过10年的使用年限,不过 ...

专家级的高见!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
自己的东西当然得一劳永逸,这是必须的。

网友(2017-09-26):
老爷机就是麻烦,哈哈

网友:
和我的示波器一样也是2465B,不过我打过预防针了,现在好用的很。

网友:
开关电源中电解电容是寿命最短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