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求助!这个机子调音量的可变电阻哪位高人有?

楼主(2017-08-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503=50K的电位器。

网友:
阻值很清楚的印在上面,503,怎么不知道是多少呢。

网友:
这种小电位器多半不耐用

网友:
这个是微调电阻,设计寿命只有几十次,一般是用来调整工作点的。确定是音量调节电位器?

网友:
买个差不多的微调电阻换上就成了,这个是50K的,50K左右的都成。是一种个头略大一点的微电电阻。有些收音机就是用它来调音量。

网友:
你还真别说不如一般的电位器,别说它不耐用,据有这机器的人说,这个还真比国内收音机上的电位器耐用,当然,被电池漏液腐蚀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借一张网上的图,人家有这个信心,目前在售的机器ICF-F10

网友:
一直想买台这机器,就怕音量电位器使不住

网友:
又不是真用,真用又不趴被窝里听,很少调节音量,,,,没看开关都独立吗

网友:
音量调节钮在背面?

网友:
索尼的钟控收音机,就是用的这种音量电位器。

网友:
这个不是大家想当然的微调,早年我也遇见过一台机用了这种电位器,这个楼主想要找到原件的希望恐怕比较小。这种件估计都是厂家定制的,只能从DIY方面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