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方波测功放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明所以地都以方波来测功放??

楼主(2017-08-25):
方波是直流信号, 功放放大的是交流信号!! 有人说方波谐波丰富, 那么为什么不用据齿波呢?

网友A:
简单说,用方波可以快速、全面、大致地了解功放性能——前、后沿的陡度反映了高频响应的好坏,平顶部分的平直度反映了低频响应的好坏,拐点处的细节(过冲、跟踪情况和振荡的持续长短)反映了瞬态响应的好坏和消振补偿合理与否等等。

网友B:
你自己也知道方波谐波丰富,用方波测,就等于用整个音频段的正弦波频率来测,至于为什么不用锯齿波,是因为用方波测更容易判断功放是低频不好,还是高频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也知道方波谐波丰富,用方波测,就等于用整个音频段的正弦波频率来测,至于为什么不用锯齿波,是因为 ...

我认为测, 应该用扫频仪测。

网友:
支持三楼解释

网友:
应该是方波好分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测, 应该用扫频仪测。

可以认为方波信号就是扫频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测, 应该用扫频仪测。

用扫频仪测当然是比较理想啦,但扫频仪普及程度毕竟不高,特别是音频扫频仪,很多人没有,所以用方波测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总之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来测,有示波器的,用方波测,有音频扫频仪的,用音频扫频仪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用方波可以快速、全面、大致地了解功放性能——前、后沿的陡度反映了高频响应的好坏,平顶部分的平 ...

原来这么多奥妙, 但带电容输入输出的功放电路, 微分效应是无法消除的, 测方波定必会产生失真, 这能表示功放性能不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扫频仪测当然是比较理想啦,但扫频仪普及程度毕竟不高,特别是音频扫频仪,很多人没有,所以用方波测也 ...

还有的是, 方波也应该用带正负的方波, TTL方波是不合适的。

网友A:
扫频仪可以比较精确地获得直观的放大器的幅——频曲线,这一点优于其他测试的,但其他方面也是有局限的:扫频属于稳态测试,测试的是放大器的稳态特性,不能反映瞬态性能,也不能比较好地反映补偿合理与否。
而方波测试虽不能很直观精准地反映放大器的幅频特性,但可以比较全面地、快速、大致评估放大器的相关性能,所以被比较广泛地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认为方波信号就是扫频信号

方波只包括基波及奇次谐波,锯齿波反而谐波更丰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波只包括基波及奇次谐波,锯齿波反而谐波更丰富。

锯齿波不好判断失真情况,不如方波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么多奥妙, 但带电容输入输出的功放电路, 微分效应是无法消除的, 方波失真这能表是功放性能不良吗??

输入电容也是影响低频特性的因素之一,如果容量过小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微分效应”,这也正是说明低频响应不好。只要耦合电容足够大(转折频率足够低),“微分效应”就足够小,经过耦合电容后的方波波形的平顶就会比较“平”。
正如你所说,一般放大器输入都有耦合电容来隔离直流,所以即便用单向的TTL方波来测试,经过耦合电容后也变成了对称的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可以比较精确地获得直观的放大器的幅——频曲线,这一点优于其他测试的,但其他方面也是有局限的:扫 ...

同意, 方波只能测个别指标, 还应该配合扫频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