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下老式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优缺点

楼主(2017-08-25):
  现在用液晶板显示,加数字处理技术的示波器开始大量应用,而老式的用显像管加模拟电路的示波器,好像逐渐淘汰,这是否意味着“新式示波器”,就全面好过“老式”示波器?
本人感觉“新式示波器”显示一个正玄波时,线条就好像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老式“示波器线条连续漂亮。

网友:
市场上数字示波器大都是8位ADC采样,采样精度不高,所以波形看上去不够平滑。采样速度与采样精度是矛盾的,数字示波器主要用来观察高速信号,要求采样速度越高越好,不可能象声卡那样使用16位甚至32位的采样精度。

数字示波器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捕捉高速脉冲波形,进行时域的观察。在高速脉冲电路的研究中,数字示波器的作用恐怕是不可取代的。过去有模拟采样示波器的产品,现在完全绝迹了,其作用完全被数字采样示波器取代了。

如果只是看看周期性的正弦波,肯定是模拟示波器效果好。

网友:
一直用着模拟示波器,但是数字示波器的便携,存储,波形数据的分析,频率直显直读,档位自动等等,这是模拟示波器逐渐淡出的因素。

网友A:
观测高速脉冲还是老式示波器好,尤其是不规则间隔的单次脉冲,数字示波器抓不到,老式示波器却能清晰显示
老式示波器分两种,一种是生产用的示波器,结构较简单,观测单次脉冲看不全前沿,采用普通示波管(Y轴偏转因数在十几V/厘米,高压在3千伏以下),观测间隔较大的脉冲在触发模式下亮度很低难以观测,我们常见的示波器大多数都是这类仪器,包括大多数进口示波器,另一种是科研用的示波器,内置延迟电缆,一般是双扫描,触发模式齐全,采用高偏转因数(Y轴一般在1-3v/厘米)高亮度示波管(高压一般超过十千伏),可清晰显示脉冲前沿,如国产SR-37A.
模拟示波器操作繁琐,需要相当的功底才能用好。
数字示波器的优点是便于操作,数据可直读,十分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测高速脉冲还是老式示波器好,尤其是不规则间隔的单次脉冲,数字示波器抓不到,老式示波器却能清晰显示
...

大孔景元朋友分析的透彻,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
数字荧光示波器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价格贵点......

楼主:
以前还出过一种利用一块示波器采样电路卡,接到电脑接口上,利用电脑软件操作,电脑屏幕显示,这种谁用过?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还出过一种利用一块示波器采样电路卡,接到电脑接口上,利用电脑软件操作,电脑屏幕显示,这种谁用过? ...

我刚刚买了这种示波器.正在学习使用.型号是Hantek 6022BE,20M.初步印象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测高速脉冲还是老式示波器好,尤其是不规则间隔的单次脉冲,数字示波器抓不到,老式示波器却能清晰显示
...

很多问题都是钱没花到家。

网友:
我买的这个示波器是280元,加运费一共300元.估计是所有示波器中最便宜的了.在家用正合适.要是专业用的,估计这种虚拟示波器比传统示波器总体要便宜.

网友:
老式示波器观测有规律重复的信号较好,一些单次高速的信号转瞬即逝,老式示波器是看不到的,必须依赖存储技术才能看到。

网友:
数字示波器在频率上能和模拟示波器相比拟的售价至少是模拟示波器10倍左右,这也是其不能普及的原因,但相信以后会逐渐普及的,毕竟大势所趋,从功能上来说数字示波器有先天优势,模拟示波器的所有功能都可以被数字示波器取代,而数字示波器的优势是模拟示波器无法代替的。瓶颈就是一个造价问题,而时间可以让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你用过上万元的数字示波器,你就知道数字已经全面超越了模拟示波器了.目前几百到5千的示波器都是普及型的.满足一般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单次高速脉冲可以用逻辑分析仪,
我这个35元包邮买的,单片机的串口总线编程分析少不了它

这个可不是单次脉冲,一般的单次脉冲指的是周期没有规律,波形也不是固定的,比如不定时的击穿、放电等,间隔短的咱不说,几个小时才有一次短暂的脉冲也是可能的

模拟示波器中也有记忆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不同,它采用记忆示波管,当单次脉冲出现时一路信号触发X扫描,另一路信号经过延迟后送至示波管,示波管的荧光屏前有记忆栅极,单次波形可以较长时间保存在屏幕。由于延长线弥补了触发电路的惰性,送至示波管的是全息全影的单次波形,脉冲前沿不会丢失,而数字示波器则是触发后才开始抓取信号,脉冲前沿是不完全的,宽度较大的单次脉冲还好,极窄的单次脉冲会丢失部分前沿或根本抓取不到
习惯上把使用示波管存储波形的示波器称为记忆示波器,把部分使用数字存储技术存储波形的模拟示波器称为存储示波器。

数字示波器有其优点,模拟示波器也有独到的用途,比如利用双扫描技术的模拟示波器可以在观察一长串波形的同时把其中任意个波形展宽并在另一条轨迹上显示,或在观察完整波形的同时展开波形的某一部分(如脉冲的前后沿),90年代开始也把双踪双扫示波器称作双通道四踪示波器,也有三通道六踪和四通道八踪示波器,并且多数也具备了波形折叠比较功能

网友C:
老示波器无法仔细分析非周期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示波器无法仔细分析非周期信号。

如果想观察一个单次的、约50ns宽度的正向矩形波,你会推荐哪种示波器呢

即使使用的数字示波器有单次触发功能,所显示的脉冲波形也是没有前沿的,显示不了波形的上升部分,如果换成SR37A,将会看到完整的矩形波

任何触发电路都有延时,数字示波器的触发电路也不例外,发现脉冲才会开始触发取样,前沿注定是要丢失一部分的,所看到的脉冲前沿都是笔直陡峭,其实那是脉冲的前半段被齐刷刷的截掉了,仅显示了后边部分而已
好一点的模拟示波器内置延迟电缆,发现脉冲后分为两路,一路去触发X扫描,另一路信号延迟几十到上百毫微秒再去显示,也就是说显示信号会等待X扫描一段时间,这样就能显示完整的脉冲,脉冲前沿会完整保留

模拟示波器观测非周期信号需要用触发扫描模式进行观察,脉冲出现才开始扫描,不会受间隔周期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观察一个单次的、约50ns宽度的正向矩形波,你会推荐哪种示波器呢

即使使用的数字示波器有单次 ...

能看到的,数字示波器是一直在采样,保存到高速FIFO里面,达到触发条件,系统才把触发点前后的数据显示出来,现在就是国产1000多块钱的示波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是单次脉冲,一般的单次脉冲指的是周期没有规律,波形也不是固定的,比如不定时的击穿、放电等 ...

现代数字示波器效果已经很好了,比如这个,可以在很低的时基上看到10ns宽度的,针尖一样的脉冲

另外再说触发这个事情。数字示波器无论是否触发,只要处于RUN模式,他就会以额定采样率循环刷新采样缓存,直到触发电路送来信号,将此时的采样点标记在采样缓存里适当位置(根据触发位置设定,可以是存储空间的1-99%),这样你可以选择性的看到触发以前或者触发以后一定时间内的数据。并且无论是单次还是连续均如此,只是单次采样结束以后就停止了而已。

而你说的丢失触发前的信息,才是模拟示波器的最大特点。
部分高带宽模拟示波器内置了延迟线,可以提供TRIG VIEW功能,也就是由于触发电路已经被触发,但信号还在延迟线里绕圈的时候,示波器启动扫描,等信号到达的时候刚好能显示触发之前的一点信号。

网友:
模拟示波器由于有回扫时间的限制只能达到相当于20万wfm/s的波形刷新速度(=每秒最大触发次数),但是稍微新一点的数字荧光示波器能达到40万,甚至100万的水平。这个指标直接决定了捕捉突发信号的能力。
更不用说有些功能模拟示波器根本没有了。

网友:
业余玩玩,有示波器用就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代数字示波器效果已经很好了,比如这个,可以在很低的时基上看到10ns宽度的,针尖一样的脉冲 ...

看来我对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应该重新认识了,虽雄心已不在,再买一个的冲动很强烈,对数字示波器的偏见部分消除,但仍有一些不解:
数字示波器离不开模拟-数字转换,对于单次脉冲来说是否会丢失取样间隔的一些信息,如宽脉冲叠加的窄脉冲
单次模式最高支持多高频率
类似示波器哪个牌子比较好,大致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对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应该重新认识了,虽雄心已不在,再买一个的冲动很强烈,对数字示波器的偏见部分 ...

取样间隔不就和采样率有关嘛,只要采样率足够高,就基本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对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应该重新认识了,虽雄心已不在,再买一个的冲动很强烈,对数字示波器的偏见部分 ...

单次模式的带宽取决于采样率,奈奎斯特定理。
连续模式下低端示波器会丢失偶发脉冲。这里涉及到一个国产厂商不愿意提及的参数:波形更新率(每秒可被触发的最大次数)
低端示波器示波器采样缓存每存满一次CPU就停止一次采集,转去搬运缓存里的数据到屏幕上。这段时间非常的长而且示波器不会被触发。也就遗漏了很多信息。高端的数字示波器采集与显示分成两个甚至三个CPU完成,并行工作互不干扰,以几乎连续的方式进行采集,得到的大量波形在专用的处理器内进行计算(通常类似叠加),计算出一定数量的波形每个点上的重叠概率,然后将此概率转换为波形在屏幕上的亮度。这就相当于模拟示波器的余辉变化。
此类技术泰克称为DPO,数字荧光。安捷伦叫megazoom。另外国产的RIGOL好像叫ultra vision

一般示波器,通常1000多的国产货每秒捕获几十到几百次波形
DPO示波器,最高可以每秒40万捕获。

当然性能强悍的示波器价格也强悍,目前有两个不错的选择:
全新的,RIGOL DS1054Z,可以通过破解手段打开额外的带宽和采样率。每秒3万波形捕获(实测不太可能,估计有几千)。
二手的:agilent 54622A,带宽和采样率较低。但是捕获性能强悍,每秒2500万点,约2.5万波形。整机运行速度快,波形比较细腻,并且是实打实的参数,效果非常好

网友:
主要是钱的问题,如果多花钱还是数字示波器好。即使高档的模拟示波器,在脉冲测试特别是突发的、单次信号,也不及普通的数字示波器。这个要看用途,爱好者弄一下音响、收音机等,模拟示波器可以胜任,如果折腾数字电路,模拟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波形的观感对年轻的朋友不太敏感,年纪较大多年使用模拟示波器的朋友,总是觉得模拟看起来舒服一些,我就有这样的体会。

国际品牌早已停止模拟示波器的生产,市场上可见的二手货年代太久购买会有些风险,其中泰克2000系列的示波器体积比较小,遇到好的还不错,我有一台泰克2235用了十几年非常稳定,再就是小鬼子的一些产品,国产的就免了,那些稍微高档一点的国产宽带示波器,比方说SR37之类的,他们只能存在于教科书中,如果市场上还有卖的千万别买!

网友A:
经历了一次对胆管的背叛,看来还要背叛老友示波器了,模拟示波器前前后后买了十来台,从低端的325到高端的SR37A都有,从今日始搜罗数字示波器。
谢谢朋友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经历了一次对胆管的背叛,看来还要背叛老友示波器了,模拟示波器前前后后买了十来台,从低端的325到高端的S ...

我与您有一样的经历,最开始使用过SB10电子管示波器,垂直灵敏度与扫描是不定量的,用来观察波形而已,要读出电压和时间,需要外部事先校准才可以换算出来,那时是1976年吧。以后用过全新的SR8,工艺还是不错的,使用不到十年示波管就亮度不行了。与您一样,买过二手的SR37A,那家伙太笨重,自己做了一个推车,只是这台示波器修理的时间比使用还多,最后卖废品了,这种示波器估计是参考泰克7000系列的插入式结构生产的,开关手感太差,三极管喜欢坏,尤其那个隧道二极管特别容易坏。

会上网之后,接触到了进口二手仪器,开始还是很贵的,记得手头的泰克2235A二手也花了快三千元,不过也值,使用十几年还是那么稳定。以后注意到了数字示波器,普源、泰克TBS入门级、汉泰手持,觉得还是泰克的比较好,就是比国产的贵。数字示波器要想满意一点,看来得花上万元左右才行。早就退休了,花的钱太多还是舍不得。

如果能买到成色较好的数字读出示波器业余使用还是不错的,比方说岩崎系列的一些产品,虽然没有数字示波器优点,但是内部带有频率计、参数数字直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与您有一样的经历,最开始使用过SB10电子管示波器,垂直灵敏度与扫描是不定量的,用来观察波形而已,要 ...

上万的话真就难办了,还是紧盯论坛先看看二手的吧,真要是万儿八千花出去耳朵一定不好受,实际上仪器不少,想买时一时冲动,买回来用的真不多,有些都几十年没有开过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万的话真就难办了,还是紧盯论坛先看看二手的吧,真要是万儿八千花出去耳朵一定不好受,实际上仪器不少 ...

前辈可以把手里的示波器卖一台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辈可以把手里的示波器卖一台给我

留着用不到,卖了舍不得,都是曾经的伙伴,看到它们就像留住了记忆中的时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是单次脉冲,一般的单次脉冲指的是周期没有规律,波形也不是固定的,比如不定时的击穿、放电等 ...

模拟实时示波器(ART)想用单次触发功能可以拍照,拍照,拍照。看来知道的人不多。

示波器可不只是搞电子专业的才会用到,小到生物电,大到原子弹,都得用这玩意。

当年,为了获得单次事件的记录,示波器上附加摄影机和触发电路是很标准的用法。

本论坛上很多网友看来年龄不小,动不动拿模拟示波器对比数字示波器说事,可是都拿来看一些粗浅的波形而已。成天成年用这玩意解决问题的,ART vs DSO的话题根本不会进脑子嘛。

另。有些网友提到的“模拟采样示波器”和ART工作原理很不一样,里面也没有ADC,不必看到“采样”就往数字设备上联想。

技术问题,多查查资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