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讨艾默生/华为HD4825改调宽电压输出时,风扇调速电路改进。。。

楼主(2017-08-25):
    艾默生/华为HD4825改电压的帖子也看了一些,改风扇都是改接到辅助电源,然后开机就一直呼呼转,不管带载还是没带载。最近也在改此款电源,特别研究了下风扇电路,原风扇是空载慢转(声音小不吵),带载会加快速度(呼呼转),以更快散热。
     首先说说风扇的取电,看下面电路图(简单画的啊),风扇供电是完全独立的,且与电源输出正负极也是隔开。原理是在电源输出滤波电感上绕了几圈副边,副边感应电压再整流滤波给风扇供电,这里注意,副边要感应到电压,必须是原边线圈中有变化的电流,那电源空载的时候哪有电流呢?这就涉及到假负载两颗水泥电阻了。  当电源空载的时候,由于有假负载水泥电阻,很小的电流通过滤波电感感应到副边低电压,风扇在低电压下转的慢,当输出带负载电流增大,滤波电感感应到副边电压增大,风扇就加快速度运转,当然有7812稳压最高也就是12V全速了。这样就实现了空载和带载的调速。
      再看在改调电压遇到的问题,就说5~100V吧,,上面说到风扇是靠感应取电压的,那是电源在60V左右输出时的,那要是输出电压调低到10V风扇还会转吗?事实上是不会转了,因此是电感感应过来的电压太低。经测试,当电源输出电压调低到35V左右,风扇速度降到很低且或差不多停转了。那么在35V一下带负载发热就没法散热了,那就得改风扇供电。大家会还有个疑问,要是电源输出调压到100V,会不会感应的电压很高而烧坏那块风扇稳压7812呢,这个我也实际测试了,在输出电压70V的时候,感应的电压是最高的,此是就是带9A负载感应滤波电压也就在18V左右,我最高调到110V反而感应的电压有所降低(这因该与展波有关不研究)。这样看电压调到100V左右高压不用担心感应电压过高。
       要改电源调宽电压输出还得改风扇供电了,网上分享的多是直接切断放弃电感感应供电,采用辅助电源17V来供电,也就是剪断那颗二管在极连线到另一个二极管,注意还得连接负极地(我开始就是没连负极地不转再研究的)
        我改进了下电路,见图中圆圈内增加的,图是随意画的啊,有错误还请指出。35V左右以下低压段风扇持续的不慢也不快的转(想转快点就适当减小那颗电阻),35V以上空载风扇转速不变,带负载风扇就提速(保持原有的风格)。那个增加的二极管和电阻是串联当然也可以放一边,我是方便板子上焊接才那样摆放的。规格图里标准了啊注意二极管耐压和电流,电阻功率必须是2W以上的,低压段想风扇转快点就适当减小电阻。最后看图,刚好闲聊点码了这么多字,,最后放两张我该的4825,,

网友(2020-07-11):
太麻烦了。我是直接用一个TO220封装的温度开关,连接一个安装在散热器上的220V交流风扇,根本不用管它。温度开关根据电路散热要求选择合适的就行。

网友(2018-04-03):
兄弟请问你这个双显的怎么改的,可否赐教

网友A(2017-08-26):
我想你不用加电路,用原来电路,原来电路的原理是,当负载电流大了互感器输出的电压也高这时风扇转的快,反之转的慢。7812是降压,可用5W电阻代具体阻值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不用加电路,用原来电路,原来电路的原理是,当负载电流大了互感器输出的电压也高这时风扇转的快,反 ...

如果输出电压调低到20V左右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A:
我是根据你说的,和画的电路图。应该用负载来试,满负载和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根据你说的,和画的电路图。应该用负载来试,满负载和空载

原理开始我就说了,你没实际低压测试过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如果输出电压调低到20V左右呢,”用负载时是20V.还是空载的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电压调低到20V左右呢,”用负载时是20V.还是空载的20V

原理你也很清楚的,那么还得看一些具体值了,帖子里我写的很清楚了,且是实际测试,你再仔细看看帖子好吧,

网友A:
哎!你没理解。我没想于你争论,就事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你没理解。我没想于你争论,就事论事

兄弟,我说你没仔细看帖子说的呢,有这么一段,35V以下带载就没法散热了,你可以再看看,原理你也是明白人了,但毕竟还得要达到一定值才能实现吧,顺便明确下是我实际测试状况。

网友:
楼主双电显示是怎么接的能不能指导下新人

网友(2017-12-14):
楼主能不能把改可调电压和电流的方法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8-03-08):
给风扇做一个温控调速电路多好

网友:
好有深度!技术流

网友:
原来的风扇电源设计还是很有新意,既可以自动调整风扇转速,又不增加主变压器的负担,不错。

网友(2020-07-11):
100伏输出,电位器选多大的,100k的最大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麻烦问下,hd4825的辅助电源就是D19整流出来的吗?

网友(2022-10-15):
大佬!改了没有电压可调是哪里问题

网友:
大佬改了没有电压可调哪里问题

网友:
不错,我也按照楼主方法改了一个

网友B:
大佬!我的改了没有电压可调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2-11-27):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的改了没有电压可调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没改对

网友(2023-08-14):
我试了,大约35V以下,即使带负载20A,原电路风扇也不转。因此需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