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电子管示波器 SBM-20 脉冲示波器 求电路图和资料

楼主(2017-08-25):
入手一台电子管示波器 SBM-20 脉冲示波器  机器淋过雨   检查保险丝熔断了 机器通电后烧保险 绕过保险直接通电好多电子管不亮 后来被我都搞亮了  机器存在线路故障 变压器一会功夫就变的很烫  机器的绿袍电阻也有烧黄迹象  求电路图和资料 来修好它

网友A:
变压器发烫肯定机器存在功率过耗的问题,先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机器不能长时间通电。按照能量消耗归类,机器可以分成灯丝部分,电子管高压部分以及示波管高压部分,所以我设想的检查思路是先检查变压器初次级,然后检查灯丝电路,再然后检查电子管高压部分,最后检查示波管高压部分。尤其是各个部分的电解电容是否有漏电。
让整机电压基本正常了才能考虑机器是否还有别的故障。

电路图什么的我没有,只能抛一块土坷垃希望能引出块和氏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发烫肯定机器存在功率过耗的问题,先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机器不能长时间通电。按照能量消耗归类 ...

感谢朋友耐心的解答 和指导修理方向  其实示波管已经出现了荧光线 只是相对较暗  如果是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的情况那吗要拆变压器 进行重新绕制吗?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就必须重新绕制,这样修理的工程量就相当大。我是自己绕不了变压器的,所以我收集示波器的前提是电源变压器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就必须重新绕制,这样修理的工程量就相当大。我是自己绕不了变压器的,所以我收集示 ...

如果变压器坏 那吗修它则没有必要了 这个电源变压器至少有1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就必须重新绕制,这样修理的工程量就相当大。我是自己绕不了变压器的,所以我收集示 ...

朋友你有哪些电子管示波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变压器坏 那吗修它则没有必要了 这个电源变压器至少有1000W

不可能1000W,你这么大的示波器的变压器功率不应该超过500W。
如果机器品相不好而变压器坏了不留也罢。

楼主:
变压器超级大 据我目测有1000W

网友B:
机器淋过雨   检查保险丝熔断了 机器通电后烧保险 绕过保险直接通电好多电子管不亮 后来被我都搞亮了  机器存在线路故障 变压器一会功夫就变的很烫  机器的绿袍电阻也有烧黄迹象

我说话,不好听,请原谅。测测变压器,坏没坏?如已坏,还是拆了吧。进水机,非常麻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淋过雨   检查保险丝熔断了 机器通电后烧保险 绕过保险直接通电好多电子管不亮 后来被我都搞亮了  机 ...

求电路图 等有了电路图再修

网友C:
不急,先上百度搜索电路图,再慢慢折腾,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急,先上百度搜索电路图,再慢慢折腾,慢慢来

找了 感觉很难找到

网友(2017-10-09):
有SBM-30 脉冲示波器电路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