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电子管示波器 SBM-20 脉冲示波器 故障短路烧保险

楼主(2017-08-25):
入手一台电子管示波器 SBM-20 脉冲示波器  机器淋过雨   检查保险丝熔断了 机器通电后烧保险 绕过保险直接通电好多电子管不亮 后来被我都搞亮了  机器存在线路故障 变压器一会功夫就变的很烫  机器的绿袍电阻也有烧黄迹象  求电路图和资料 来修好它  机器淋过雨   检查保险丝熔断了 机器通电后烧保险 绕过保险直接通电好多电子管不亮 后来被我都搞亮了  机器存在线路故障 变压器一会功夫就变的很烫  机器的绿袍电阻也有烧黄迹象  求电路图和资料 来修好它

网友:
绕过保险丝都修不好,那你可以绕过整台机器修啊!哈哈

网友A:
拆散了。先从变压器开始查。。看看短路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不要在贸然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淋过雨,变压器不作任何干燥处理贸然通电,并且烧保险丝,绝对是变压器内部已经损坏短路。这种老式仪器变压 ...

这一个变压器搞下来够买个不错的二手示波器了.............

网友C:
能绕过保险去修,也算伟大的!

网友D:
把电路图搞到在修。清洗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绕过保险去修,也算伟大的!

哎 买回来就为了通电 保险坏了 没办法通电也不行 所以就绕过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路图搞到在修。清洗干净啊。

在网上按型号找 没有关于这个示波器的信息

网友E:
就是修好意义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修好意义也不大

意义非凡啊 淋过雨的都能修好  变压器烂的不像样了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机器里面淋过雨电容外壳生锈还很脏 请问下老手如何清理?

网友B:
淋过雨,变压器不作任何干燥处理贸然通电,并且烧保险丝,绝对是变压器内部已经损坏短路。这种老式仪器变压器烧坏就没有修理价值。请人代绕花费不如买个二手示波器。自己绕不能保证示波器的高压线圈绝缘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淋过雨,变压器不作任何干燥处理贸然通电,并且烧保险丝,绝对是变压器内部已经损坏短路。这种老式仪器变压 ...

我拿回来通电之前检查保险丝 是已经融断的  保险丝玻璃管上俩头另卷着焊锡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机器里面淋过雨电容外壳生锈还很脏 请问下老手如何清理?

毛刷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散了。先从变压器开始查。。看看短路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不要在贸然通电了。。

好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毛刷电吹风。。。。。。

灰尘经过淋雨已经融了 很难清理 需要有一定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