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给并管推挽机加风冷

楼主(2017-08-25):
计划给并管推挽机加风冷:

拍留念照:

网友A:
楼主是准备加装风扇强制风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准备加装风扇强制风冷吗...

对,太热了。

网友B:
FU29发热量并不大,要是805,845还凑合

网友C:
完全没必要,胆机的散热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即使是炎热的夏天,胆机都可以长时间正常的工作,如果装了风扇,带来的不必要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29发热量并不大,要是805,845还凑合

谢谢关注。
...
这台机的胆都是困在牢里的,比开启式胆机结构会更热。
里边的管座(夹子)都已变得毫无弹性,应该是热坏的。
但有个牢笼会比效容易形成风道改装形成为系统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必要,胆机的散热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即使是炎热的夏天,胆机都可以长时间正常的工作,如果装了风扇 ...

通常,12V的风扇给它5V的电力,它会好乖,好静!
风叶要大,风速要慢。

网友D:
加个风扇可以。电脑电源12V直流大风扇{扁平有固定孔)很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风扇可以。电脑电源12V直流大风扇{扁平有固定孔)很静音。

还要给它限吃,最多5V。
声音已经比LP唱机空转小多了。

网友:
FU29资料里写的就是强制风冷,自然冷却肯定是过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给它限吃,最多5V。
声音已经比LP唱机空转小多了。

好的电源12V工作非常静音。如果三线或久用的电源用5V(电脑只有5V,而3.3V流不大)可以减少噪音,转速降低但也可以用,电脑用都没问题。低于5V没啥用。

网友:
支持!大力支持!我也正在考虑这件事情。

楼主:
电机的控制电路:

楼主:
电机的控制电路:

硬改N_mos到P_mos漏极开路输出:

楼主:
从页面上看,只须换置光耦授光管2极、N_MOS换P_MOS、电源+-极、及状态显示发光二极管即可。

网友:
斯巴克560不错,好机子

网友:
我用一个热敏电阻,一个MOS管组成自动温控调速风扇

网友:
不用加,放心用.......

楼主:
请教,这电机哪位同学用过?是用什么方式调速的呢?
直流风扇马达 直流电机 无刷电机直流风扇配件 纯铜
直流风扇马达 直流电机 无刷电机直流风扇配件 纯铜

楼主:
直流风扇马达 直流电机 无刷电机直流风扇配件 纯铜

摇控调速怎么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冷噪声会不会很大

控制好速度,风量。

楼主:
候选风机K:逻辑器件是JRC2624A、开关功率阵列为SMA6010的图

楼主:
80MM的定子:

楼主(2018-07-18):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控制电路:

硬改N_mos到P_mos漏极开路输出:

纠正一个低级、不可饶恕的错误:

错误:漏极开路输出
正确:源极开路输出

                                                                               在此至歉

楼主:
多谢大李吧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