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605求助

楼主(2017-08-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否停振呢

网友:
低压机, 容易停振, 重点测本振

网友:
可变电容器低端短路!测量一下有没有碰片?薄膜坏了?

网友:
建议换掉D3,以适当提高D3两端电压。
BG1发射极电容换成0.01uf 。

网友:
加大本振耦合电容试试,如果加大电容后低端能收台,说明是低端停振了。而低端停振的原因有可能是变频级的静态电流小了,本振耦合电容容量减少等。

网友:
把各管各极的电流电压都测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想,但高频段能收 难道,低频就停了?

低压机对谐振回路要求比较高,老机的双联和变频电路串联的两个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以前曾屡次遇到过。有的是高端,有的是低端,停振。

记忆中大都是,与振荡线圈直接相连的电容,漏电所致。

当时作过笔记,此刻不在手边。有笔记在,我是可以“锁定”某一个电容的。

把怀疑范围扩大一点,也就是: 图中的c4、c5、c6。

c1b倒是没有遇到过出问题的。

瓷片电容、拉线微调,出问题的多。

最好当然是代换。

对于瓷片电容,也可用烙铁头烫它,它被加热后,有时故障会“当场”消失。(开着收音机烫,突然能收到台了,或沙沙声增大,起振了。)

拉线电容也可用加热法,有时用酒精擦洗也行。

以上是个人经验,不一定管用。可供参考。

另外,

楼上有朋友提到的,线路板严重脏污而导致停振的,很少见,但确实也遇到过。

这类 偏置有稳压的电路的旧机,更换 D3 有时也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