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放音机芯

楼主(2017-08-26):
有一个卡座机芯,放磁带磁头,压带轮不动作,有时向上动一下又下去了,用手转动主导轴边上一个大齿盘能放,按停止键又不下束了?请教各位师付们,是不是齿坏了呢,但是有时又正常,不过要碰巧又能放?

楼主:
第一张图主导轴边的白色齿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主导轴边的白色齿轮

要用手去转动这个齿轮,就可放音

网友:
机械原理需要自己研究明白才行,以前也许修过这种机芯,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大概的原理是靠轮,通过摩擦咬合传动的。

网友:
中间的靠轮老化了。可以用O圈修复。估计皮带也打滑。。。

网友A:
这个机芯是有自动选曲的吧,这中间应该有一个离合器,是离合器打滑。
已经好几十年不接触了,具体位置记不清楚了。

网友:
还是扔垃圾箱吧,修起来干么?还找得到磁带吗?
这些传动齿轮都是塑料的,早老化了。。。

网友:
  时隔多年那些塑料、橡胶件恐怕已老化,齿轮可以看看缺不齿,电机上面的靠轮离合器的摩擦力减小?还要检查放音键的连杆、自锁机构的状况。

网友:
换条合格的传动带并清洁相关部件,也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靠轮的问题是最常见的,皮带过紧也是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芯是有自动选曲的吧,这中间应该有一个离合器,是离合器打滑。
已经好几十年不接触了,具体位置记不 ...

是有电脑选曲,巳可能是离合器,那白齿轮就是离合器吧.好像和主导轴齿轮不配合,要手转一下白齿轮,巳就是离合器吧,没配件,又代换不了,所以不知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电脑选曲,巳可能是离合器,那白齿轮就是离合器吧.好像和主导轴齿轮不配合,要手转一下白齿轮,巳就 ...

不用换,把离合器上的毛毡用酒精或汽油清洗掉油污,把上面的压簧拉长,使之压力加强,离合器就修好了。

网友:
不用换,把离合器上的毛毡用酒精或汽油清洗掉油污,把上面的压簧拉长,使之压力加强,离合器就修好了。感觉这位老兄说的很有道理,配件是肯定找不到了的,先按照这个试试,不行再按照增大摩擦的法子自己想想办法吧

网友:
电动机芯还能玩玩,按钮式的老化程度高已不适用,表现为放心多少有些微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把离合器上的毛毡用酒精或汽油清洗掉油污,把上面的压簧拉长,使之压力加强,离合器就修好了。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啥也没坏,是皮带松了。你这是夏普800的机芯,是轻触机芯,压带轮磁头压板动作是靠电机带动带动皮带来执行的。

网友B:
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机芯上的橡胶件老化了,这些橡胶件现在无法找到备件,没什么修复价值了,以前还有个卡座论坛,可以在上面找到买配件的,这几年越来越少人气了,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机芯上的橡胶件老化了,这些橡胶件现在无法找到备件,没什么修复价值了,以前还有个卡座论 ...

卡坛关了纯属活该,严重限制新人加入,只允许哪几个人在里边互相吹捧、互相玩心眼搞钱,不黄才怪。

楼主(2018-01-16):
原因找到了,是离合器有个弹簧沒起作用,所以离合器复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