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0pf 铜塑料介质可变改为 15pf 铜空气可变

楼主(2017-08-26):
把200pf 铜塑料介质可变改为 2-9pf 铜空气可变.
原来的样子: Screen Shot 2017-08-26 at 10.12.36
原来的铜动片夠厚, 但原来的铜定片太弱, 用厚一点的黄铜片复制.
定片之间用几个 2 毫米缧母做间䣓.
装到FM矿机一上, 可以收到FM, 如找到 1.5 米缧母做简䣓近一点更好, 可以令电容量高一些, 到 12pf 更好.

网友A:
此方法可行。但改起来挺费事,需要细心与耐心。
间隔可以用垫片取代螺母。每个间隔多放几个垫片,使间隙最小且保证不碰片。还要保证改完后能装入原来的密封壳里。自制垫片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方法可行。但改起来挺费事,需要细心与耐心。
间隔可以用垫片取代螺母。每个间隔多放几个垫片,使间隙最 ...

是的。可以在1毫米铜片上釓很多个小洞再剪出一个个圆形做垫片,有空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