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帮瞧一下这是什么管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7-08-26):
这是应急灯上的管不知道是什么管请老师傅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
是不是13001

楼主:
不是13001是zd1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楚,应该是MJE13001,很普通的~~~~

不是13001是zd1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好象没有你说的这个型号,到是1300系列高反压管符合你说的场合~~~

这个管子度娘我都找了,不过一直是没找到

网友:
可能是专用的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线路看看,会不会是可控硅?

老师我刚接触维修不久,还不会跑线路 但是我正在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灯的那个部位?发个照片看看,一起研究

前辈,今天有些晚,明天我拍张图片您帮忙掌掌眼

网友:
三楼说的对就是1300系列,应该一对这样得管

网友:
没有代换!这是做应急灯特殊封装的振荡IC!

楼主:
对就是这种电路,请问老师这个就没有别的可以代换了吗 或者是做一个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灯的那个部位?发个照片看看,一起研究

电路请看15楼

网友:
这个IC市场上没有可以代换的!你的灯是那种?标志灯?双头灯?还是电源?

楼主:
双头灯也有,标示也有有好几个都是坏的ZD168

网友B:
电路图上标的是DZ168,与原件一样?
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 ... df785471c0590c.html

网友C:
从图上看是个PNP管,实在找不到,可用大小相当的PNP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是个PNP管,实在找不到,可用大小相当的PNP管代替。

图上的PNP管只是方便画PCB板,没有做原理图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上标的是DZ168,与原件一样?
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3ebf0a2b7d03ddfbd8df785471c05 ...

DZ168最开始型号,11年底开始量产后改为ZD168,14年停产了!
你连接的恒流电源不是恒压的,没有ZD168之前是用这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头灯也有,标示也有有好几个都是坏的ZD168

今年我没有做了,不然送给也没问题,如果找不到代替再说,随便找DC8-12V电源代换,不过原机上整流二极管和2.2U/400V不能拆除,因为有电压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