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6寸彩色显像管

楼主(2017-08-27):
我的这台6寸彩色显像管小电视TV搜台正常,AV输入DVD视频信号有横条干扰,请问我该换那里?那位师傅能确切详细的指导下?电源是用18V1.5A 新英EI型变压器

楼主:
电源部分16V 470UF电解电容外皮破损,我已换了25V 470UF,还是不行

网友:
查查DVD输入部分,AV线换了再说。补焊输入插座

楼主:
与DVD机无关,本身我有其他电视机连接DVD机声音画面都正常

网友:
那么小的电视都有彩色的啊?

网友:
应该是AV信号输入信号有干扰,楼主可以差下AV输入附近的线路零件

网友:
视频信号用一个隔直流的电容后再接入原来的视频输入端看如何?

网友:
AV信号开关氧化?
试试直接短路然后试一下

楼主:
开机时彩色,黑白闪烁,高压包附近滋滋响!热机后没有

楼主:
顶部画面向上扩大

楼主:
6寸彩色的组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