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运放振荡电路产生1KHz正弦波

楼主(2017-08-27):
如何使用运放振荡电路产生1KHz正弦波

网友:
文氏电桥可以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但文籍中文字描述不准确,两个二极管无需配对,在反馈度调整的当时甚至使用一只二极管也不会引起波形可察觉的不对称或畸变,但二极管的压降温漂会影响输出幅度,曾就此电路做过多次试验,电路简单可靠而且波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但文籍中文字描述不准确,两个二极管无需配对,在反馈度调整的当时甚至使用一只二极 ...

我看到有用发光二极管来代替二极管的,LL4148的温度稳定性如何

网友:
应用还是用555方便, 除非想学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用发光二极管来代替二极管的,LL4148的温度稳定性如何

这类信号发生器一般对幅度的要求不高,想控制的很精准也很难,最简单的是白炽灯稳幅,其次简单的是二极管稳幅,幅度均不是很稳定
如需十分稳定的输出幅度,可以考虑用结型场效应管稳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用发光二极管来代替二极管的,LL4148的温度稳定性如何

好象是发光管的温漂小于1N4148,所以比4148好,发光管曲线比较硬,R4可能要重新选取。

楼主:
用这个1KHz正弦波做激励信号,对于幅值和频率应该还是要稳点的好吧

网友:
R1,R2,C1,C2组成的正反馈电路很奇特,它的频率特性我分析了一下,如图

网友B:
嫌二极管温漂可用2DW7温补二极管。要幅值和频率稳定就数字的吧,DA转换、DDS、音频文件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二极管温漂可用2DW7温补二极管。要幅值和频率稳定就数字的吧,DA转换、DDS、音频文件播放

采用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后再用LPF变成正弦波,这样出来的效果跟采用带AGC的文氏、直接采用DDS输出这两种方案相比怎么样

楼主:
我现在的应用类似于LCR电桥

网友:
滤波零件温漂频点飘幅度跟着飘。稳幅的文氏做好了应该不错,具体没研究过,这本书中有个。DDS不熟悉,看淘宝很多信号发生器是DDS的,失真度一般是零点几记不清了。
(黑田彻)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jpg

网友:
滤波的方式同样可以用结型场效应管稳幅

网友:
文氏电桥是所有正弦波发生器中,失真最小的。把文氏电桥的阻容串并联选频网络换为双T网络,选频特性更好,尤其适合于固定频率的振荡器。

网友:
滤波的方式可以采用两路方波输出调节其相位来改变输出幅度。也可用PWM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