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导致电脑蓝屏

楼主(2017-08-27):
用了几年的台式机,最近出现过好几次蓝屏,开始怀疑内存,于是橡皮擦拭,紧固锁扣,折腾一通仍不行。无意中,手经过电源出风口时,感到出风温度偏高,莫不是电源有问题了?
    拆开电源查看,并无异样,印制板连变色的地方都没有,仔细看铜箔面,发现整流二极管管脚焊锡有一圈开裂,还有几处虽然没有断开,但有隐隐的黑圈。于是逐个补焊,最终试机恢复正常。
    本次排除故障并无新意,但以往出现蓝屏,基本不会怀疑电源,此次遭遇,破之前想当然也,今发此贴记之。

网友:
电脑蓝屏,我这也是电源问题,查了一下,没有找到问题,换了一个电源好了,

网友:
帯载能力不足引起的呗。

网友:
   电脑使用时间过长,带载能力变差多与开关电源一次侧和二次侧滤波电容失容漏电等有关。楼主所诉整流管虚焊问题我也碰到过,最好把整流管加装散热片或全部换大一个基数级的整流桥堆并加装散热片,彻底消除故障隐患。

网友:
供电不稳了,一般蓝屏都找内存什么的,学习了

网友A:
蓝屏有照片吗?那个蓝屏码准不准?

网友:
学习了,电源引起蓝屏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屏有照片吗?那个蓝屏码准不准?

很遗憾,我没有将蓝屏时的屏幕拍照。至于提示,有,但也看不懂。

网友: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我亲戚的电脑在外地总是动不动就蓝屏,当地搞维修的让他换内存条但是不包装以后就一定好,那不是扯吗,所以暑假就小孩回家就给主机带回来让我看看了  我几乎吧东西都换了 还是动不动就蓝,最后感觉电源温度上升的特别快,还很烫,就找了个旧电源换上   连续试了几天都没出现了,完美解决,现在好多修电脑的    碰到蓝屏都会想到内存

网友:
电脑蓝屏还有一个原因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硬盘连接卡口接触不良

网友:
我家电脑之前每次开机必定蓝屏或卡死或自动重启,总是要开一下再关机,再开机,才能正常使用,重装系统,格式化硬盘等都试过了,也是不行,后来也是换了个电源,就成功了。

网友:
我碰到多得是 电源滤波性能不良导致自检出错

网友:
以前蓝屏,我就想着内存。
看来以后还是要多注意这个。

网友:
电源老化了,可能供电电压偏低了,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
这个没想到,应该是电源输出不稳定吧。

网友:
这个我从来没想过,只能说明现在的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
电源不好的话容易毁硬盘

网友:
我买配主机电源都是往大了配.宽电压的.不会供电不足或是市电电压低了时候重启.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蓝屏,先看下代码,楼主也应该把蓝屏代码发出来,让大家以后碰到有个参考

网友:
你不说我还不往这方面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