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球收录机故障

楼主(2017-08-27):
调频高端有台并且失真,放音左声道弱,右声道强。想解决调频偏频失真问题,请教指出具体元件为佳。(附接线图)都说星球303是获奖产品,我也想修好了一听他当年的风采。

网友:
先确定录放转换开关接触是否良好再说吧!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496c40102uyhj.html
鉴频中周是接TA7640集成电路11脚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496c40102uyhj.html
鉴频中周是接TA7640集成电路11脚的那个。

我调了B1跟B2效果不明显,声音失真,收台少,低端没有台。你看还要调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了B1跟B2效果不明显,声音失真,收台少,低端没有台。你看还要调哪里?谢谢!

我对这机不熟,找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1812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