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视盒子和显示器带音响的问题

楼主(2017-08-27):
某宝买的电视盒子

某宝买的电视盒子

盒子背后的接口定义

盒子背后的接口定义

漫步者C2音响,昨天收的,成色不错,价格出乎意料

漫步者C2音响,昨天收的,成色不错,价格出乎意料

HKC T320的背板

HKC T320的背板

出现的问题,听我描述一下

出现的问题,听我描述一下

楼主:
显示器自带音响,太烂了,8欧5W的,离的近听听还好,这俩只能叫喇叭,出声罢了。想接个电脑音响,昨天收了一套漫步者C2,价格是全新的一个零头,俩卫星,一个低音,刚用两年不到。本打算把这个音响接到显示上,加上电视盒子组成一个小小的家庭影院级别。 问题:那个盒子的3.5毫米接口是AV输出,我接上莲花头,与音响功放连接,音响左声道一直嗡嗡的响。遂,想接显示器后边,但是显示器后边只有一个3.5mm的插口,还是输入。只好打开背板,从那俩小音箱下手了,红圈是小音箱的输出接口,我做了一根线直接插到功放莲花接口上,但是,音箱放声音大了就破音。 现在如何是好,是改那俩小音箱吗?8欧5W这个显示器的功放最高支持几W的?还有其他意见吗?谢谢

网友A:
漫步者音量电位器检查了没有?这里最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漫步者音量电位器检查了没有?这里最容易坏

这个音响不用怀疑,我插在笔记本上,插在台式机上,插在手机上,都没有杂音,除了有些使用痕迹,完全没问题,我感觉问题出在电视盒子上边

网友B:
不对啊,我记得那个3.5MM的接口应该是视频和音频的共用接口吧,这里面应该有音频信号的,方便把盒子拆开吗?看一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我记得那个3.5MM的接口应该是视频和音频的共用接口吧,这里面应该有音频信号的,方便把盒子拆开吗 ...

对的,AV输出,白左红右,黄色图像。但是这个接上以后,左声道音响一直滋滋响,换音响也是左声道响,我怀疑这个盒子AV输出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你这个3.5接口出来的是几声道的?我见过的有单声道和立体声的,右声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3.5接口出来的是几声道的?我见过的有单声道和立体声的,右声道呢?

立体声的,左白右红

网友C:
   AV输出  红,白,黄.  互换试试.  AV线俩端的定义可能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AV线的插头定义错误。找台带AV的电视,三个插头试出哪个是视频。其它两个就是左右声道音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输出  红,白,黄.  互换试试.  AV线俩端的定义可能不一样.

咨询了卖盒子的人了,他说就是白红是音频,黄色是视频,我也换了,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母亲那台是 天猫2 ,电视机是康佳的大玻璃显像管,只有AV 输入  ,开猫2的确是3.5孔的四芯AV 输出。有 ...

好的,我试试,你买的那个是HDMI转DVI的音频分离器,这样有些造价贵了。不值得,我尝试一下你的办法实在不行,我现在打算换两个显示器的音响

网友:
这个呢!我用过几种网络电视盒,全部是指定输出A V线的,市面上的的A V线不能用,华为不同型号都不同,321盒子是顶是地,华为悦盒子又不同!

网友:
3.5mmAV音视频线插头分4节的,不一定黄色就是视频的,有的白色梅花插是视频,你先把视频找出再插音频到音响。

网友:
HDMI转vga+音频转换器,基本所有显示器都好使,外挂个小音箱,USB供电插在盒子上,我就是这么干把天猫魔盒接显示器的

网友:
应该换线,盒子专用线就可以,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不要把插头插的那么深试试

网友:
跟你们说不清道产明的,这种线有两种形式的,定义也不同的。这个是3.5短插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