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视盒子和显示器带音响的问题

楼主(2017-08-27):
(图片)

楼主:
显示器自带音响,太烂了,8欧5W的,离的近听听还好,这俩只能叫喇叭,出声罢了。想接个电脑音响,昨天收了一套漫步者C2,价格是全新的一个零头,俩卫星,一个低音,刚用两年不到。本打算把这个音响接到显示上,加上电视盒子组成一个小小的家庭影院级别。 问题:那个盒子的3.5毫米接口是AV输出,我接上莲花头,与音响功放连接,音响左声道一直嗡嗡的响。遂,想接显示器后边,但是显示器后边只有一个3.5mm的插口,还是输入。只好打开背板,从那俩小音箱下手了,红圈是小音箱的输出接口,我做了一根线直接插到功放莲花接口上,但是,音箱放声音大了就破音。 现在如何是好,是改那俩小音箱吗?8欧5W这个显示器的功放最高支持几W的?还有其他意见吗?谢谢

网友A:
用电阻做个衰减,把音频衰减到不失真的程度,或者找到音频.ic输入,直接从那边引出来

楼主:
音频输入,你是说的是电视上的吗?这个。。。。对于我来说有些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做个衰减,把音频衰减到不失真的程度,或者找到音频.ic输入,直接从那边引出来

显示器有音频的输入,图像和音频输入目前都用HDMI

网友A:
你如果使用hdmi,买带音频分离的那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使用hdmi,买带音频分离的那种就可以了

太贵了,我打算换喇叭

网友:
那个AV接口是带视频复合输出的,换那种四心线就行了。

网友B:
拆开显示器,找到喇叭连接的功放集成块,有两个引脚是声音输入,由此两个脚输出给外来的2.0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显示器,找到喇叭连接的功放集成块,有两个引脚是声音输入,由此两个脚输出给外来的2.0功放。

原理我明白,我在尝试其他办法

网友:
买一根色差3.5转3莲花头的线应该可以吧?很普遍的线

网友:
AV输出,是三个信号,一个视频信号(音箱误接了视频信号就会嗡嗡的),一对声音信号,不要用线的颜色主观判断,要三根线分别试一下
给音箱用的音频信号线最好自己买带网状屏蔽层的线,你现在用的那种带头的成品线非常垃圾,容易受到外接干扰,声音杂乱。

网友:
说真的,一个hdmi转vga的才2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