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放式收音机能实现数字显示接收频率吗?

楼主(2017-08-27):
如题,想请教直放式收音机能否实现数字显示接收频率?

网友:
我想用双联用电容器,一组天线联  ,一组辅助振荡器  ,天线线圈电感量=辅助振荡器线圈电感量
两组回路基本同步 ,测量辅助振荡器的频率=接受信号的频率  ,一个简单的频率计即可显示接受信号的频率
另一方案是直放机接收信号载频直接放大限幅成方波 ,频率计显示   不过这一方案有缺陷  只有接收到的信号
达到一定强度才有显示 ,无信号或信号很弱时无显示 ,  得不到电显千周板调节趋向性的直观度

网友:
一般频率显示模块显示的频率,是实际频率减去455KHz后的频率,如果用它去显示直放机的接收频率,显示的数据比接收到的频率高455KHz,不直观,要减去455KHz才是接收到的电台频率,所以不适用。

网友A:
能,但显示电路比收音机还贵,而且一般收个四五个台,显示频率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但显示电路比收音机还贵,而且一般收个四五个台,显示频率没必要

谢谢回复,能详细讲讲"能"的方法吗?

网友:
用机械转轮数字显示啊!和老电表一样的显示方式,轴联到可变电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能详细讲讲"能"的方法吗?

直放的后级,检波前接一个频率计不就成了吗?

别说信号弱触发不了频率计, ---增加直放增益或增加频率计灵敏度就可。

网友:
检波之前用比较器LM119做过零检测,然后接频率计. 由于调制度的限制,中波在调制信号的谷值时也有一定幅度的载波,过零检测也剔除了调幅信号的干扰,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整个检测、计数单元需严格屏蔽,不然会引起整个系统的自激

网友:
电容刻度就是一种显示,何必非要数字显示

网友:
看到很多DIY的收音机,就是很少看到"复古"与"现代"相结合的作品。

网友B:
难以做到频率的同步显示。虽说在检波前接个频率计可以显示出信号的频率,但广播信号的瞬时振幅变化很大,直接测调幅信号频率计难以测出稳定的读数。另一方面,无台区频率计无读数,肯定也不是楼主想要的结果。

实在要弄可以在直放机上增加一个“测频”开关。将开关拨到“测频”位置时,天线调谐回路被接入一个特别设计的LC振荡器中,由相联的频率计测出振荡频率,这个频率就是接收频率。

要接收一个指定频率的信号,可以在测频模式调谐到相应频率,然后再切换回接收模式。当接收到一个信号,切换到测频模式,就可以测出当前的接收频率。

网友C:
还不如用超再生电路容易,因为超再生就带了本振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以做到频率的同步显示。虽说在检波前接个频率计可以显示出信号的频率,但广播信号的瞬时振幅变化很大,直 ...

谢谢回复与讲解,非常感兴趣您的思路,愿进一步沟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用超再生电路容易,因为超再生就带了本振功能

谢谢!能再详细介绍些吗?超再生能引出本振频率吗?

网友:
这个有点象骑驴配个金蹬、金鞍

网友:
只要不怕复杂、不计成本,方法很多!

网友:
搅的比超外差还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与讲解,非常感兴趣您的思路,愿进一步沟通请教。

给你一个参考设计,下面是在单管来复式直放机引入测频电路的方法。

当双刀开关拨到“测频”位置时,整个电路构成一个正弦波振荡器。拨到“接收”位置,则是标准的直放电路。
在“测频”与“接收”之间进行转换时,谐振回路受到的影响很小,可以认为振荡频率就是接收频率。

网友D:
楼主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用数字方法测试弱小调幅信号的问题。精确的测试这种信号,首先是要把这种信号放大到一定的幅度,这个幅度必须要满足数字频率计的灵敏度,采用的电路不会比直放式收音机的电路简单,除非楼主的直放式电路具有很高的增益。简单的直放式电路恐怕难以满足,那就需要多级放大,多级放大就要多级调谐,多级调谐的电路比起外差式接收机制作起来可能更难!

上面一些朋友提出的一些方法,基本上都是一种近似的方法,如果弄一个精细一点的机械度盘,经过校准之后直接在度盘上刻度,精确度也不会很差,早期那些机械度盘的信号发生器不就是这样弄出来的吗?

采用替代的办法将被测信号变换出来,这在原理上是可行的,比方说,将一个已知频率的振荡器信号与接收信号混频,通过混频指示器的观察证明振荡器的信号与被测信号之间确定的数量关系,振荡器所接的频率计指示值就是信号频率值了。不过这个振荡器会对接收信号形成干扰,测试完之后需要关掉才行。这种方式有一个优点,微伏级的信号也有希望测试。只是这种电路也不简单,涉及到混频、可变振荡、混频同步指示等等。

有一个方法是不错的,那就是频谱仪,不需要担心信号幅值的大小、也不需考虑被测信号的调幅特性,只是没有这种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用数字方法测试弱小调幅信号的问题。精确的测试这种信号,首先是要把这种信号放 ...

谢谢您的详细讲解。

网友:
这个显示电路的直接成本大概不会超过12元,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一玩。

网友:
把接收的高频信号分一路进行限幅放大,再引入有锁相环的压控振荡器,这时利用数字频率计就可以实现直放机的频率数显,也不会出现无台区没有频率显示的问题。不过,一个低层次的直放式收音机有必要这么做吗?

网友:
用高速电压比较器做过零检测处理检波前的信号,只要1-2毫伏的载波就能输出幅度稳定的载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设计,下面是在单管来复式直放机引入测频电路的方法。

我这个测频方案用于超外差机也是可以的,如下图:

根据开关位置的不同,可以分别显示天线调谐回路的谐振频率和此时本地振荡器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