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雷雨天充电,维修失败报废

楼主(2017-08-27):
华为大法好。。经过不懈的努力华为6不老实【6pulse】,于本月24日周四的那场雷雨时,因为充电过流烧毁严重,今天更换配件后,彻底退休了

网友:
怎么了失败了

楼主:
热风枪把烧坏的USB接头焊下来,吹焊上新的USB接口,组装完成,接一个完好的USB充电头,不仅不能充电,而且有类似变压器工作时的嗡嗡声,热成像仪打开发现充电数据线温度偏高,就迅速断电弃之不用了

网友:
有意接手。

楼主:
手机里面有大量的个人数据。。不能外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把烧坏的USB接头焊下来,吹焊上新的USB接口,组装完成,接一个完好的USB充电头,不仅不能充电,而 ...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A:
跟雷雨天。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雷雨天。没啥关系吧

当时一个很大的闪电过去,连屋子里等的明显暗了一下,估计当时的感应電流过大,导致充電器元件短路,烧毁了手机

楼主:
嗯 ,应该是不仅把USB接口烧毁了,也同时手机上元件也烧了一片,至少是软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一个很大的闪电过去,连屋子里等的明显暗了一下,估计当时的感应電流过大,导致充電器元件短路,烧毁 ...

当地的电力线路防雷措施不到位,再者充电器内也应该有防雷压敏电阻。雷雨天,不给手机充电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地的电力线路防雷措施不到位,再者充电器内也应该有防雷压敏电阻。雷雨天,不给手机充电不太现实。

按照道理说,应该说是不太好,我们高中的时候,一个炸雷过去,学校、周边几个小区什么的,都停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一个很大的闪电过去,连屋子里等的明显暗了一下,估计当时的感应電流过大,导致充電器元件短路,烧毁 ...

雷击不好修呀

网友B:
这样烧的零件很难查,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烧的零件很难查,放弃吧。

已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把烧坏的USB接头焊下来,吹焊上新的USB接口,组装完成,接一个完好的USB充电头,不仅不能充电,而 ...

直接换新机了。

网友:
还有热成像仪,高大上

网友(2017-09-26):
我想看热像仪

楼主:
手机坏了,正在维修,没法上图

网友C:
防患于未然,既然楼主居住的地区雷电击坏充电器及手机,给您建议:1、室内的总开关建议使用带过电压保护的漏电保护器,当市电电压异常升高时,该保护器可及时断开电源,保护室内设备。2、建议在电视机、手机充电器、冰箱等贵重电器的插座上,增设压敏电阻和保险丝管。压敏电阻选用10K471,可以两个并联使用;保险丝管串联在插座的电源火线上,这样,一旦线路遭受感应雷击,过电压将击穿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导通将保险丝管熔断,切断电源。同时由于压敏电阻的钳位作用,可有效降低进入电器内部的过电压水平。3、雷雨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一些贵重电器最好暂时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患于未然,既然楼主居住的地区雷电击坏充电器及手机,给您建议:1、室内的总开关建议使用带过电压保护的 ...

roger,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