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牡丹941印刷电路板图,旧板接线用,谢谢了!

楼主(2017-08-27):
有块941B旧板,试着恢复电路接线

网友:
我有牡丹942的电路图,印版图,如果需要,加我微信: yjx1890

网友:
这个图是941

楼主:
谢楼上2位,我的旧板是941,开关判断是B,有B/N选择,有三个管子断引角,找印板图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楼上2位,我的旧板是941,开关判断是B,有B/N选择,有三个管子断引角,找印板图才行

印版图,很好的机机,有条件复刻一个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力支持!

楼主:
关键是放大后还能看清楚,非常高兴!再次谢谢"旧貌换新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版图,很好的机机,有条件复刻一个

非常感谢!

网友:
谢上面两位先生所提供的图纸。正巧自己身边还有二只全新未用的有机密封三连,有了图纸就可以进行拼接,安装了。这个机器如果把第一中放管改成串激形式,把高放管也改成串激形式,我看其机器的灵敏度还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

楼主:
"如果把第一中放管改成串激形式,把高放管也改成串激形式"   楼上做好了可当3P5了,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版图,很好的机机,有条件复刻一个

您好,我也有这个印版图片,就是纳闷,所有市面上出版的941图,零件与印版线都是错位的。
没找到一张不错位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第一中放管改成串激形式,把高放管也改成串激形式"   楼上做好了可当3P5了,期待中

3P5只是不调高放,频响做得宽一些而已,并没有网上吹的那么地好。类似3P5的机子其实我早在二十五年前就组装过一台,这不是什么稀罕事。我的那台机子是全锗管,前级中放是串激式差动放大用了三只锗管,后级是串激两管式放大。那个机子功放是采用低电压3伏无输出变压器式,为了避免机器的自激,采用了电子滤波式退耦。在那个时候本人觉得还是刀刻制版来得精细,所以线路板是刀刻式的。

楼主:
3P5未曾试过,一直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