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直接变频接收机

楼主(2017-08-27):
现在的收音机基本上是超外差的,中评频率不为0。为什么现在基本上找不到像NE602电路那样的直接变频的调频收音机呢?我认为一个原因是现在DSP技术普及了,好多数控接收机电路就是DSP的。
另外,NE602作为直接变频接收机时,接收短波灵敏度很高。频率太高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
什么是直接变频接收机?直接差出音频?

网友:
Tda7021,等都比Ne602接收调频效果好,电路也简单,ne602就是动态范围小了是致命缺陷,并不适合前级输入。

网友:
调幅直接变频接收机实质上是对信号直接进行同步检波。调频直接变频接收机,应该是锁相环解调方案,使本振直接跟随于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从压控振荡器的控制电压中得到解调的信号。这种接收方式很少见的原因可能是缺少能够直接工作在调频频段的高增益锁相环,而调幅接收的情形中,用高增益的乘法器可以比较方便的实现高增益同步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