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蜡的事

楼主(2017-08-27):
前段时间搞到了一个Wonder748-5小机,机子用的是TTF1系列中周,内部腐蚀比较严重,二中放的TTF1-3完全腐蚀坏了只好重绕。将各级电流重调后总觉得严重失真和灵明度低,后来将全部中周拆下用烙铁加热中周线圈和天线线圈,发现有不少气泡冒出。但是重装后还是觉得不理想,最后将天线线圈原线重绕,立即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分析还是线圈和纸质骨架受潮所致,可问题来了。照理说线圈和骨架是高频蜡全封了的,怎么还是会积潮如此严重,导致Q值严重下降?难道是高频蜡时间久了会自身酸化或者吸水?大家发发自己的感受讨论下,还有TTF1系列中周的曲线感觉比较尖锐,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在南方?在北方从来没有加热中周会冒出水泡的现象。从修复一些老机看,北方的机器土多,南方的机子 ...

北方的机器土多,南方的机子 ...说的很对,赞

网友B:
估计是针脚上铜线氧化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针脚上铜线氧化太严重

晕死你的,估计你经常犯这个错

网友:
高频蜡,内有增粘剂,增塑剂,但基础材料是石蜡,不易吸潮
早先用的较多的是蜂蜡,较易吸潮
TTF1系列中周针对袖珍机设计,对通频带要求不高,谐振电容较小,高阻抗高Q,曲线尖锐

楼主:
我也纳闷,照理说这个机子是八十年代的应该不会用蜂蜡才对,老电子管机子的纸质线圈用蜂蜡倒是很多,感觉一般蜡烛的鱼蜡都比它好。

网友:
那天不是有个坛友说高频蜡不好,蜂蜡最好?

网友:
蜡烛的蜡是石蜡加牛油或其他高软化点的动物油,比例依季节不同而各异,为的是降低成本,最好不要用在线圈中

网友:
现在还用蜡封吗??  用AB胶, 硅胶, 树胶等是不是比用蜡更好??

网友:
用哪一种蜡都比不用好,但一定要放入溶化的蜡中煮,把潮气驱除掉。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只要空气湿度不很高,一般中周里不会有水,你这个机子估计掉到过水里。

网友:
全国这么多坛友,到底谁知道现在中周用什么密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影响这么大,感觉反差这么大应该是其它原因,比如焊接点断线太多

支持你说法, 你这是经验之谈, 受氧化断线的中周失谐最常见, 中周就算泡过水, 自然风干后, 性能也不见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说法, 你这是经验之谈, 受氧化断线的中周失谐最常见, 中周就算泡过水, 自然风干后, 性能也不见受影 ...

修机子最基本的检查步凑就是必须要检查所有的线圈通断,这些早就检查过了。

网友:
这有一块高频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股也是通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玩收音机的迟早总会被碰到过的

我晕死,咋的了,线圈是单股的漆包线!!!气死了

网友:
高频蜡只是因素之一,也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要综合考虚。

网友:
想知道封中周是什么胶水,有些其它电子元件或镙丝也可见到,质地柔软,薄薄的一层,很容易拧开。

网友E:
问问老师,我这块蜡是高频蜡?还是石蜡?蜂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老师,我这块蜡是高频蜡?还是石蜡?蜂蜡?

精制红糖

网友:
高频蜡哪里有卖的呀

网友A:
你应该是在南方?在北方从来没有加热中周会冒出水泡的现象。从修复一些老机看,北方的机器土多,南方的机子锈多。足以说明南方太潮湿,对电子产品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在南方?在北方从来没有加热中周会冒出水泡的现象。从修复一些老机看,北方的机器土多,南方的机子 ...

所以北方使用的机器尽可能采用LC元件,南方则多采用RC及固态另件,虽不绝对,但对降低故障率有益

网友:
扯谈了吧,很多玩家就用生活中平常蜡烛浸封。造成灵敏度低电路板防潮以及元件性能下降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