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宝转换率问题

楼主(2017-08-27):
请教一下。聚合物5000MA充电宝,用放电器设备放完电只有3100MA电量,是不是当中有个转换率,输出中转换电能消耗了这1900MA电量,是这样理解吗。或有其它说法。

网友:
1.效率不是想象的那么高。
2.不排除有些厂家虚标。
3.不同电压下,安时要换算。
4.现在用瓦时单位比较科学。

网友:
3.6V的5000毫安时,转换到5V时,就是百分百效率野只能3600毫安时吧?明白了?

网友:
也不排除虚标的。

网友:
如果测试数据可信,电池应该没有虚标。两个不同的电压对比容量应该转换成瓦时做单位才能直接对比。。

网友:
单位搞清楚,mAh,计算要考虑电压,

网友:
之前专门做过对比,用的淘宝上的套件自己组装的那种,综合效率只有60~65%这个样子,根本达不到所谓的转换效率90以上的说法。

网友:
充电宝的安时容量是它本身的电池容量。转换效率就要用瓦时计量计算。
如果充电宝转换效率90%(升压5V),手机充电电路(降压、限流等)90%,电池化学反应转换接受95%,整体效率90%*90%*95%=77%。5000毫安时的充电宝给3000毫安时手机电池充电满就差不多完了。

网友:
很难说的,各种因素。

网友:
你没注意电压么,当然还有一部分损耗

网友:
不是那么算的,要算功率W,你的5000和3100电压值都不同,锂电池满电才4.2V平均就3.8V左右,而冲电保输出电压一般5V,要是能把3.8V 5000MA变成5V 3800MA就是百分百的效率了哦!再说冲电保上的标识都虚哦!要单独测量电池实际容量再和冲电保输出容量比才能算出实际效率

网友:
本身转换肯定也要损失电量。最简单测试充电宝充满电,手机放完电,看看能冲几次。大致能算出效率。

网友:
以前的充电宝都只标注内置电池容量 mAh(毫安时)的,造成很多人误解,因为充电宝是内置锂电标称电压3.7V经升压后输出的5V,就算百分百转换率输出的 mAh都是不同的,所以现在很多充电宝电芯容量除了标注 mAh还同时标注 Wh(瓦时),用Wh对比才是效率。并且很多充电宝现在都内置电池容量和额定容量同时标注,就是为了避免产生误解。

网友:
主要还是功率与电流 电压的换算关系,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就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