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新的表,还没开始用就坏了

楼主(2017-08-28):
以前收的表,应该是没用过,表笔几乎无使用痕迹,昨天拿出来试了下,欧姆档X10无反映,拆开测量发现464欧的电阻断路,电阻很新,没有发热烧黑。就这么挂了,无语。上图。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A:
464接好了,还是一块好表

楼主:
难道这表出厂的时候电阻就已经坏了?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4接好了,还是一块好表

电阻本身断路

网友:
这成色品相的确定不多见了,一只电阻开路可能是偶然的(收过一台J2461晶体管测试仪中也遇到有些这样的小红袍开路或阻值变化的)

网友:
成色很新的表,坏了一颗电阻有点可惜。
难找同阻值的,用色环电阻改吧,再刷上红漆以假乱真。(坛内有人发过改装贴)

网友:
我猜是电阻端头开了,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拆下来一拉,端头那个引线的帽就能脱落

网友B:
这只开路的电阻不用动它,买一只相同阻值的五环金膜电阻,在板子背后与这只电阻并联既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开路的电阻不用动它,买一只相同阻值的五环金膜电阻,在板子背后与这只电阻并联既可以了。

    这个维修办法高明,果然是行家里手!谢谢!

网友:
中心值65 灵敏度应该挺高。

楼主:
有坛友要60包邮买我这块表

网友:
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