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逮了死耗子~我修了软故障空气能

楼主(2017-08-28):
      去年底买了空气能热水器,用到7月份偶尔空转不加热,之后空转次数变多,联系售后上门开机了正好正常,看了说设定温度高点用看看?改天设高了后也是有时加热,有时空转故障仍旧;再联系售后,并发了正常和故障时电流照片,售后说得跟领导汇报下看怎么说,之后干脆说没修过空气能~要直接联系领导,联系到经理说转给技术经理,技术经理让开机看看,当时又是正常~郁闷!!!经理说把温度设到最高,转下来看咋样~当天烧水到75度,完全符合说明书标准,~~~非常郁闷!!!!75度的热水用了半个星期,再开机还是或空转或正常。
      话说到8月末了,又准备联系经理修故障,开机试验看是故障还是正常,同时梳理下故障现象:正常时电流0.7A左右,故障时0.5A上下,说明压缩机都运转,只是制热和不制热,应该是制冷剂节流或不节流的问题?看到说明书上有“电子膨胀阀”,就去看看它咋回事,找到膨胀阀,发现阀线圈开机瞬时在阀体上转几下~想来它不应该转啊~仔细观查原来线圈与阀体没有锁定,立即把它拨到锁定位,再试机正常。看图:

楼主:
图片倒顺序?将就从后往前看吧。

网友A:
电子膨胀阀可以是一个步进电机,比如我们平时用手钻钻铁块是,如果转子堵转了,那瞬时的反作用力就会使定子旋转,这个也一样。应该用扎带绑一下才好。

网友B:
空调也是一样,有时候内转子也会卡住要敲下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膨胀阀可以是一个步进电机,比如我们平时用手钻钻铁块是,如果转子堵转了,那瞬时的反作用力就会使定子 ...

试了下锁片与锁槽锁上后比较牢固的,就没加绑带,也放弃了在线圈与阀体间隙插契形片紧固的想法,看到阀体上有3个互成90度的锁槽,不知道随便用哪个槽都可以还是必须用某一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也是一样,有时候内转子也会卡住要敲下才正常

看来电子膨胀阀的可靠性还是不高。

网友C:
虽说瞎猫逮了死耗子,也要一点功底和细心观察。
修好就好,不然总有故障心情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说瞎猫逮了死耗子,也要一点功底和细心观察。
修好就好,不然总有故障心情不爽。

       软故障最闹心,最郁闷,保修的来修,试机正常,技术经理要试机也正常,无奈!!!后来跟他们约定啥时候来修我先试机,故障状态再叫他们来。
       这个牌子的电器一次买了3个,其中那个空调安装后试机没见异常,第二天试下功能,结果即不制热也不制冷~外机根本不动作,显示代码e7,售后的来了拆开看到一根线插悬空,找到插针插上问题解决;这个空气能就软故障且不显示故障代码~这著名中国大品牌竟然3比2的新机故障也是醉了。
       其实两个故障都是白痴错误~线连没插、线圈没安装到锁位(这个机器如果运输中底翻到上,线圈就脱落了)~~~~真不敢相信他们的品质是这么管理的。

网友D:
打电话到售后, 让他们来拍照取证,   追查是那个工位的问题,处理当事人。曾经在某企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抓品管的, 售后必须100%反馈工艺缺陷,拍照,拍QC印章号,  我审核确认是工厂装配工艺问题后报工厂 一对一处理。

    对于 电子膨胀阀的三固定位问题 这个还得看 程序的智能化问题,  如果是闭环控制的程序  膨胀阀固定位在任何角度都不影响控制结果,但是程序复杂,生产装配工艺简单, 如果是 开环查表类的软件结构那就要一一定位了,  关键还得先膨胀阀归位后才能定位 这类的 软件简单,但是对装配工艺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到售后, 让他们来拍照取证,   追查是那个工位的问题,处理当事人。曾经在某企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 ...

咱中国的企业就缺你这样认真的人。

网友:
把顶楼的内容和照片直接发邮件给厂家

网友E:
厂家真是不负责,我加的电热水器过保坏了联系厂家,人家根本就不来,还好电路简单,自己买配件搞定。其实很多电器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真是不负责,我加的电热水器过保坏了联系厂家,人家根本就不来,还好电路简单,自己买配件搞定。其实很 ...

厂家没来算你便宜,否则一个件的价钱不给你翻个2~3翻不会罢休,修理费还得另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没来算你便宜,否则一个件的价钱不给你翻个2~3翻不会罢休,修理费还得另算。

这倒是大实话,本想维修费预算500,结果15块自己搞定。

网友F:
电流0.7A,这热水器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0.7A,这热水器多大功率?

热泵是160w吧,电热管是3300w,电热管加热时16a上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热泵是160w吧,电热管是3300w,电热管加热时16a上下。

这热泵功率也是笑了,就是10.0能效比,能相当于多大电热管?纯属卖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热泵功率也是笑了,就是10.0能效比,能相当于多大电热管?纯属卖概念吧

测算了一下,现在气温下80升水开热泵加热升高1度需要12分钟。目测里面的压缩机就相当于200升冰箱的压缩机,所以烧水很慢的,好在这里气温比较高,若是比较凉的地方,热泵加热会很困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算了一下,现在气温下80升水开热泵加热升高1度需要12分钟。目测里面的压缩机就相当于200升冰箱的压缩机 ...

个人觉得,既然空气能,那就像空调一样,1.5匹,也就是一千瓦左右,3.0能效比,也相当于3千瓦电热棒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矿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既然空气能,那就像空调一样,1.5匹,也就是一千瓦左右,3.0能效比,也相当于3千瓦电热棒

我这个一体机只有“热泵额定输入功率170w,热泵制热量610w”,能效比3.5吧,没你说的那么大,分体的才有1~2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