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理索尼ICF-SW7600G收音机

楼主(2017-08-28):
         受《矿坛》坛友委托修理一台索尼7600收音机,原故障不能开机,收音机主人告知,采用短接法将电源直接接通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再次不能开机。索尼7600收音机不同于一般收音机,电源用机械开关直接通断,或者,用机械轻触键,触发电子开关电路来通断。根据主人提供的线路图得知;索尼7600收音机的电源供电系统相对有些复杂;由CPU,机械触点,机械按钮开关,电子开关电路,受控电源多路输出,加集成稳压,和升压电路组成。
拆机查看原来检修点,根据连接线的部位是受控电源线路,由Q508,Q509,Q510,和R518,519,520,521组成,当Q509基极得到CPU的开机指令(2.7)V,Q509集电极电压下降使得,Q508.510.二管导通输出受控电源二组6V.。静态状况下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查了        Q508,509,510。及4枚贴片电阻。均无异常。拆除连接线,外接稳压6V,开机显示屏显示无电源,检测Q509基极没有开机2.7V。.断开外接电源,用万用表欧姆RX1档顺路检查受控2.7V回路,检查到排线接口处线路完好。主板用排线连接到键控板。
进一步检查CPU,键控线路,本着先易后难,用万表欧姆RX1档检测CPU37脚到排线插座POWEFO点回路,在回路里先检查了穿接在回路里认为容易损坏的RB207,3X2.2K排阻。排阻正常,但是回路不通,通过跑线路找到回路里一处印刷线路板铜箔断,修补后,再测回路接通正常,连接键控线路板,接通电源,显示屏还是显示无电源,操作按键无作用,不能开机。再次检查键控线路板;通电检查排插上通过主板送来各路供电正常,通过图纸检测CPU各引脚上的工作电压。查出IC201(CPU),29,33二脚没有2.6V电压,进一步查得这二脚的供电是由IC202,203,稳压块提供,在模块电压输入端没有6V输入,还是用万用表欧姆RX1档通过跑线路发现排插6V与IC202,203,稳压块输入端的线路不通。进一步检查;问题是印刷电路板铜箔孔化点氧化,造成印刷电路板正反二面的线路不通。用补焊方式修复,再检测IC2019(CPU)各引脚点工作电压,都符合图纸表示。再次通电开机,显示频以显示正常,可以通过按键操作,时间,中波,调频的调台,存储。但还是有问题,收音机无声。该机功放集成电路IC501,CXA1522P,第9脚是6V电源输入点,检测没有6V输入。
功放集成电路IC501安装在主板上,检修主板,依据原来采用短路法,受控电源线路应该还存在故障(没有彻底修理好)。接稳压6V,开机,检测到受控电路Q509基极有开机电压2.7V,但是Q509集电极没有变化,为此Q510集电极也没有6V输出供IC501功放集成电路工作,导致无声。关机,用万用表在线检测R518,519,520,521,阻值正常,Q508,Q509,Q510,无异常,考虑到三个管子里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Q509损坏的可能性较大,由于Q509是带阻三极管,用万用表常规常检测不容易判断正确,只能从线路板上取下,检测,查资料Q509,2SC3898属于开关管,所带电阻47K.。通过集电极与基极,基极与发射极,正反向(二极管)特性,和集电极与发射极正反向阻值都属于“正常”。万用表只是可以简单的测试‘好与坏’对于晶体管性能不良,一般检测不出,只有通过代换来得以证实。手里也没有2SC3898,知道性能和参数,就可以采用替代法,用‘小草帽管’3DK2,基极串接一个47K电阻试机,获得成功。索尼7600机线路采用贴片元器件,如果用这些大家伙替代,不很合适,在废品回收站,购买几块废旧线路板,也巧拆到了47K贴片电阻和一个NPN管,焊接在原处,整机彻底修复。
总结:由于没有修过索尼7600收音机;对它的结构线路都不熟悉,通过网络和上海广播爱好者联谊会论坛,得到不少朋友有益的帮助,修理方式,和“药方”这个型号的机器通病是电解电容“不好”线路板铜箔容易腐烂断裂。一般更换电解电容基本都可以修复。索尼ICF-SW7600G收音机,也是收音机爱好者值得收藏的机器之一,整机线路结构上也属于上称,整个线路采用贴片元器件,这也给检修带来一些困难,要求判断正确,不轻易更换元器件,(相对元器件不容易购到),主要还是减少拆元器件时增加的二次故障。要求过关的焊接技术,相对来说用热风枪拆除焊接比较妥当。当然普通电洛铁也是可以的。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不能开机,根据图纸将故障的首要问题抓住,开机的关系式搞清,抓牢关键点,了解印刷电路板容易自身发生的故障;印刷线路板在生产过程里没有掌握好生产工艺,导致除酸不彻底,导致铜箔锈烛断裂,孔化孔氧化。顺藤摸瓜跑线路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找出断开点,修复。关于元器件“好坏”要有在线下线判断的经验。这样就可以减少拆下检查的风险。元器件的代换一直是困扰修理者的麻烦事,对于一些机器上的“专用器件”更为头痛,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带阻三极管其实也就是在三极管基极串接一个电阻,减小体积安装方便而已。会分析线路工作原理就可以大致知道可以用的替代品。所以要有扎实电工,电子线路知识。同时也要了解元器件的生产,结构原理方面的知识,了解得越多修理越省力。

网友A:
线路腐蚀和过孔不通最头痛。考验人的耐心和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腐蚀和过孔不通最头痛。考验人的耐心和细心。

谢谢你的理解!

网友:
楼主水平不一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把故障现象和电路分析请楚了,修起来就游刃有余,而不是象我等半桶水,老是东一郎头西一棒,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修理工作就是要有耐心和细心

网友B:
细心加耐心,俺是修不了!

网友:
索尼7600GR是索尼最后一款收音机,现在还在生产,是中国收音机跨不过去的槛,而7600G是它的前一款,音质好,黑色大气,但只存台20个,掉电所存信息会丢失,而7600GR是存台100个,掉电信息不丢失,但颜色为银灰色容易括花和磨损,新机价还在1000左右

网友:
凭楼主扎实的功底,元件级修理液晶电视机没有问题。

网友A:
看到代换用的元件(三极管和电阻),那个年代的产物,可以判断楼主是资深的爱好者。

那个年代真舍得用料,电阻引线是铜的且很粗,现在色环电阻引线是铁的还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代换用的元件(三极管和电阻),那个年代的产物,可以判断楼主是资深的爱好者。

那个年代真舍得用料 ...

都是以前留下的元器件,用不完。

网友:
看着这个三极管和电阻,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用过的收音机。电路板一旦有腐蚀,以后其它地方也会经常出现的。

网友C(2017-12-14):
好手艺,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心加耐心,俺是修不了!

都可以的谦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有耐心,,,,

都可以做到的,都是从前不会到熟悉。

网友D(2018-02-21):
佩服楼主的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的胆大心细

其实也就是修理过程中考虑和判断的方式上是否正确而已。业余爱好者对某些设备不熟悉,因此往往无从下手。能够掌握基本法,边学边干,相对就会去的成功。

网友(2018-07-04):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就是修理过程中考虑和判断的方式上是否正确而已。业余爱好者对某些设备不熟悉,因此往往无从下手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8-08):


网友(2018-11-25):
。厉害啊。高手。收徒弟不

网友:
我有个sony口袋收音机,声音小贴到耳朵上才能听清,屏显显示不清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老师指教。完全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老师指教。完全不会弄。

有基础的可以。

网友:
就是看过一些线路图。

网友E:
老师你有微信吗。赐教。我是爱好者。就是情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你有微信吗。赐教。我是爱好者。就是情怀啊

加qq897585707。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以前留下的元器件,用不完。

加我啊。老师

楼主:
加我q号就可以。

网友:
sony ICFw10 坏了 没修呢

网友(2019-12-12):
修理索尼ICF-SW7600G收音机

网友F(2020-10-21):
请问索尼ICF-SW7600G收音机短波灵敏度差可以修理吗?用7601可以收的台,7600G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另外一台7601也是不能开机,我自试试

楼主(2021-05-06):
引用 网友F:
请问索尼ICF-SW7600G收音机短波灵敏度差可以修理吗?用7601可以收的台,7600G没有任何声音

一般都可以修理

网友(2021-09-23):
记号,我的7600

网友G(2022-08-08):
楼主您好,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索尼,想自己修的试试。您有没有图纸资料?可否帮忙发给我邮箱:542164510@qq.com   .谢谢

网友H(2023-09-08):
你好,我的索尼ICF-SW7600无法开机了,你还修理吗?

网友:
最后回帖日期是2017末,这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索尼,想自己修的试试。您有没有图纸资料?可否帮忙发给我邮箱:542164510@qq.co ...

我也是这个论坛求助他们给我的现在手里也没有,你可以群里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的索尼ICF-SW7600无法开机了,你还修理吗?

你好因为不经常在论坛里,你现在不开机具体情况告知一下。一般都可以修理的。

楼主:
大家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因为不经常在论坛里,你现在不开机具体情况告知一下。一般都可以修理的。

怎么联系您呢?

网友: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网友:
装入电池或插上外接电源收音机都不显示通电。

网友H:
具体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具体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修过吗?加我微信13621608553

楼主:
修理时间因为忙,不能很快。

网友:
没修过的,申请加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