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谱分析仪的AM/FM 解调功能

楼主(2017-08-28):
小弟从来没有玩过扫频仪和频谱分析仪。近来也看了一两本频谱分析仪的说明书,注意到其具有耳机输出孔(显然是可以获得音频频率的输出信号),另外菜单里也有针对AM/FM频段的demod(解调)工程,那么有个问题不太懂,希望高手解惑:

频谱分析仪的demod功能和耳机输出孔,是否可以完全实现广播接收机的功能?
AM/FM频段是符合广播规定的么,理论上和功能上是否可以允许解调自己设置的波段,比如航空波段?

网友A:
频谱分析仪的AM/FM 解调功能,可将其中的语音信息解调出来,这个与接收机的原理是一样的。操作时,仪器设置于手动扫描状态,扫频频率中心置于接收信号的频率,根据信号的特征选择对应的中频频率,就可以正确的解调出语音信号了。

由于仪器具有不同的中频带宽,最窄的可能只有几十HZ、最宽的可能几兆周,比方说语言广播波段的AM信号,这种信号的频谱宽度大约在10KHZ左右,对应的接收机(频谱仪)的中频带宽也应该在这个附近,如果相差太大,解调出来的信号就会很差。广播波段的FM广播频谱大约在100KHZ左右,所以对应的接收机中频带宽也要在这个附近。电视信号的频谱比广播波段的要宽,窄带FM通信的频谱比较窄.......,解调时都要根据上面的原则解调。

高档的仪器中频带宽分的比较细和比较多,而低端的可能只有有限的几档,具体操作根据被测信号的特性来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分析仪的AM/FM 解调功能,可将其中的语音信息解调出来,这个与接收机的原理是一样的。操作时,仪器设置 ...

谢谢详细且非常好理解的解答!辛苦了。

我再多下载几本说明书研究下中频频率宽度挡位的问题。

还有一个追问,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本国销售的广播接收机的FM是78-108Mhz,这是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
有一些功能特别的接收机,比如德生的某几款,具有航空通讯波段的接收功能(大概110Mhz-130Mhz)。那么频谱仪器在上述解调功能的设置上,比如机内控制软件限制,是否需要遵守AM/FM的法规波段,还是可以允许自由设置到航空波段进行解调收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且非常好理解的解答!辛苦了。

接收是不会有问题的,主要是这些波段信号的特征,是AM还是FM,通常FM用的比较多,而且这类信号多是窄带调频的,所以应将仪器的中频设置在信号占用的带宽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是不会有问题的,主要是这些波段信号的特征,是AM还是FM,通常FM用的比较多,而且这类信号多是窄带调 ...

谢谢回复。

继续查看用户手册说明书。

我查到某款频谱分析仪的扫宽应该是指围绕在中心频率周围的信号通道带宽了吧。

既而,我查到这里有0宽度模式,相当于中心频率一点,对于接受广播信号没有意义。

那么除了0宽度以外,最小的宽度单位手动设置值为100Hz,扫宽步进为1,最大可以实现全扫宽,应该对于广播信号的带宽都能够覆盖到没有问题。

综上,根据您的解答说明,应该来说,这款频谱分析仪,对于主流的广播信号的监听应该是都没有问题来吧。比如您提到有<100Hz的AM频道的贷款,如果最小扫宽为100Hz,那么可能接受起来有一定的杂音,但是问题不是很大?不知道我以上的理解是否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继续查看用户手册说明书。

你理解的基本是这样。

频谱仪实际上是一个性能非常优越的接收机,不仅具有很宽的工作频率范围,而且中频带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可以工作在自动扫频状态,从频率A扫到频率B、从最低频率扫到最高频率,也可以工作在手动扫频状态,就是零扫频状态,频率的中心可以根据被测信号预置或选择。

由于中频的带宽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带宽,因此适合频谱分量不同的信号,作为频谱观测,看到的是各个分量的谱线,如果具有AM/FM解调功能,就能从信号中解调出声音。

下面画了一个仪器的组成方框简图,图中省却了谱线形成电路,不知能否解释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基本是这样。

频谱仪实际上是一个性能非常优越的接收机,不仅具有很宽的工作频率范围,而且 ...

图文并茂,感谢🙏。
后续条件具备一定实践一下。
网上查了下,普源品牌最便宜的频率分析仪最高频率500Mhz,虽然非常低端,但是对于作为接收机利用和制作FM功能的谐振电路调试应该是足够了吧。

网友B:
有台9K~3G带跟踪源的频谱,看到也有调幅、调频解调功能,机上也有个小扬声器,有空也来当收音机试试。(手头收音机有十几台了,也有带航空波段的如德生PL6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台9K~3G带跟踪源的频谱,看到也有调幅、调频解调功能,机上也有个小扬声器,有空也来当收音机试试。(手 ...

广播频段demod效果如何?

楼主:
再追问一个问题,继而我又想到天线问题。

一般常见的频谱分析仪都有一个RF信号输入端。如果demod广播信号,频谱分析仪又没有外部天线。那么如果追求较好的广播接收效果,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专门从RF信号输入端外接外部天线,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播频段demod效果如何?

只是用来测下手头的信号发生器、对照校测超高频毫伏表等,解调这功能一直没试呢,以后抽空来在输入端口接个天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基本是这样。

频谱仪实际上是一个性能非常优越的接收机,不仅具有很宽的工作频率范围,而且 ...

和这位老师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追问一个问题,继而我又想到天线问题。

一般常见的频谱分析仪都有一个RF信号输入端。如果demod广播信 ...

接收或测试空中的电磁信号,肯定要配接天线啦,天线的结构根据接收信号的不同而不同。比方说电视波段,采用接收电视信号的天线就行,语言广播波段的短波波段,拉杆天线也行。注意天线的阻抗要与仪器的输入阻抗匹配。如果仪器用来测试电磁信号的场强,对于天线的要求比较严格,因为你这个测试是数量测试和分析,天线的匹配、天线的增益都将影响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当然,如果不要求定量,只是想听到AM/FM信号,就在仪器的输入端接上一根几十厘米以上的导线,你也能够听到广播声音的。

网友(2018-10-05):
本人也想问一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一台HM5011二手频谱分析仪,听一位朋友说频谱分析仪功能很强大就看到闲鱼里有卖的就买了一台,收到后不会玩,网上查资料也不全面,所以整天当收音机玩,可以收到中短波调频和航空波段,想把这台机器利用起来,恳请哪位朋友看到后给发一份完整说明书,我用的是一根40米4平方软件做位为天线,比我71E灵敏度高多了,能收到好多电台呢,希望朋友们看到后帮忙发一份说明书,在这里谢谢各位师傅了,我的邮箱号1090709724@qq.com

网友:
高档综测仪就是最高级的收音机。。。。。。。。。。。

楼主(2019-01-24):
引用 网友A:
接收或测试空中的电磁信号,肯定要配接天线啦,天线的结构根据接收信号的不同而不同。比方说电视波段,采 ...

JHXC老师,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小心愿,收了一台2.2Ghz的二手频谱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JHXC老师,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小心愿,收了一台2.2Ghz的二手频谱仪。

祝贺你得到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你得到宝贝!

谢谢!

我用信号发生器生成了一个AM调制波形,在频谱仪上得以显示。

现在有点直观的概念了。CF(中心频率)相当于中点,然后SPAN扫宽相当于以CF为中心点,SPAN参数的数值为宽度区间,进行扫频操作。

JHXC老师看我理解的概念对吗?

另外请教一下,我示波器生成的载波频率为1Mhz,但是CF marker点计算出来是1.0018Mhz,这个频率漂移是哪里引入的,是连接阻抗引入的吗?

网友A:
宝贝很新啦!频率误差可以先用频率计认证一下看看,误差总会有的,只要在仪器规范之内就没有问题,与连接或配接不会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贝很新啦!频率误差可以先用频率计认证一下看看,误差总会有的,只要在仪器规范之内就没有问题,与连接 ...

机器确实成色还是蛮新的,是原北京广电器材厂淘汰下来的旧货,估计平时用的很少吧。

是的,应该是有一定误差,另外二手频谱仪器的本振可能多少有点飘移吧,多年累计下来也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