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表的灵敏度问题

楼主(2017-08-28):
用一数字表电阻挡测另一数字表直流电压挡(10v 以内,尤其低压档),输入阻抗10兆欧。用500表测数字表电压挡(低压档)却是2兆欧。我用了三个不同品牌的数字表测的,难道指针表的10千欧档对数字表低压档有损害吗?请高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表哪个挡测的?

10k档,500表很准,且用过别的指针表也测过,都是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表不准呗!指针表当个玩具就行,别想精度了。

你可以找一个自己认为准的指针表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我说的现象。

网友C:
楼主测的数字表都是手动挡的或置于手动挡,且打到最低量程,并且指针表接上去都显示 OL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的数字表都是手动挡的或置于手动挡,且打到最低量程,并且指针表接上去都显示 OL 了?

是否超量程输入阻抗就改变了?用了一个尤里德自动表测了一下亦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档次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超量程输入阻抗就改变了?用了一个尤里德自动表测了一下亦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档次太低了

指针表也一样,一般指针表头两端也并联了一对二极管,如果你超量程超得厉害,表头两端电压超过二极管导通电压,那么不就有电流从二极管溜走了么 只不过指针表你都不舍得超量程那么厉害了,心疼那个表针哪 数字表就无所谓了。

一般数字表进入模拟前端或 ADC 之前有几十上百千欧电阻,因此及时在 mV 档直接插市电,也就几个 mA 电流,这个电流流过钳位二极管,那当然是一点都不怕不怕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本人对数字表原理外行还得恶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