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个原件

楼主(2017-08-28):
红圈中的原件是什么?
10/25 指的又是什么?

网友A:
10uf,25V耐压。钽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uf,25V耐压。

我怎么觉得是10pF…

网友A:
10pf有这么夸张的体积吗?

网友:
电解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应该是10uf,25v

网友:
钽电解无疑。

网友:
任何两根导线,有个几厘米长的双绞线就够10p了。

网友:
钽电解,不用怀疑啦.

楼主:
多谢各位,这是一个音频电路,现在了看2楼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pf有这么夸张的体积吗?

二氧化硅 坛友说的有道理,看图不仔细…

网友:
钽电解无疑,象长了腿的黄豆粒。

网友:
印板上标的很清楚10/25就是10uf,25v,现在的新钽电解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用晶体管多用仪器来测会有惊喜。我在论坛发过测量的帖子,现在找不到了发3张测量。头张10uf,25V新买的都一样,后2张老的100uf,16V

网友:
俗称钽豆,这种灰黄色和绿色的德产的多。日本产的的蓝色的多,

网友:
钽电解还有三条腿的。

网友:
都是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