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玩指针表的好像有个断层吧,VTVM表怎么没见过有发帖的?

楼主(2017-08-29):
这类表国内很少见到过,电子管毫伏表倒是能看到一些。

网友A:
都是很少见的高大上指针表。

网友B:
说实话,这表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很少见的高大上指针表。

结构倒是也不复杂,里面一般是一个整流管,一个12AU7做差动放大,输入阻抗比较高。但温漂系数比较大,测量时要经常调整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表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谢谢关注,结构不算复杂,最近准备做块有源的指针表,找些线路,就看到这类多用表,里面就是个12AU7的差动放大,自己做估计也很容易。
看产品系列,然后就是FET对管代替电子管,温漂好些。 比如日本EM7000的线路就是FET对管放大的

网友C:
曾经用过DYF-6电子管复用表,1985年出差在石家庄河北省电子公司买的处理品30元。回来后发现不能调零,经检修是一个330Ω的电阻变值。仪表的特点就是交流宽频带测量和测量电容,可以直接测量高频头本振电压。最大缺点就是零点漂移,调好后几分钟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用过DYF-6电子管复用表,1985年出差在石家庄河北省电子公司买的处理品30元。回来后发现不能调零,经检 ...

感谢分享实际使用心得体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表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VTVM,VT 就是 Vacuum Tube,电子管的意思   矿坛注重指针表的纯洁性,有源表在矿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VTVM,VT 就是 Vacuum Tube,电子管的意思   矿坛注重指针表的纯洁性,有源表在矿坛嘛

谢谢,这次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结构不算复杂,最近准备做块有源的指针表,找些线路,就看到这类多用表,里面就是个12AU7的差 ...

谢谢,这次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E:
这个表看似有点差不多,型号是TRIO  VI----108,内部带场效应管差分放大,电阻档中心值最大一档是10兆欧。具体描述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9456-1-1.html

网友:
      全是外国文字,外国的指针表多了去了。说实话,做工质量等要比国内老表高的多,但是,缺少的是情怀,谁玩老指针表是用来测量的?有几个?玩的就是那份曾经望而不得的怀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看似有点差不多,型号是TRIO  VI----108,内部带场效应管差分放大,电阻档中心值最大一档是10兆欧。 ...

谢谢分享资讯,这个表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