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直流参数测试仪因电源引起故障

楼主(2017-08-29):
直流参数测试仪型号:JL295-3,用的四节1号电池,嫌它太耗电,每次使用都是接的6V整流电源,后来感觉还是麻烦,就换成2节锂电池,感觉电压也高不了多少,应该没问题,换了后使用了一段时间,效果很好;放置了一段时间没用,最近又拿出来使用,当时用表量了下有7.几伏的电压,感觉快没电了,但使用正常,还是给电池充足电吧,充过电后电压有8.几伏,用起来杠杠的效果也很好,中间隔了有几天,因为天气热就没怎么用,这两天凉快了又想折腾了,用起来却发现测击穿电压档,空载时电压上不去了,原来2000V档都打表,现在只能上到1000V左右,于是拆开检修,折腾了半天最后干脆歇菜了,不起振了。进一步检查,发现最悲摧的故障,变压器坏了,接振荡管的初级线圈和次级高压线圈漏电了。

网友:
用fr107应该比1n4007好一点。

网友A:
八几年《无线电》里有篇文章,作者:谭维刚,讲的与这个仪器很相似。那个变压器与振荡管设计选材不合理,极容易损坏。85年我在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台,柜台试机当场就有一个吱吱叫的,第二天我买的也叫了,换了一台半个月后又坏了,于是自己动手改了升压部分,原来的3DG12改用DD01,瓷罐选大一号的,次级用0.07纱包线绕后煮蜡。圈数要修改,比原来少很多,改后用了20多年也没坏过。这些经验供您参考。

网友B:
只能恭喜有动手修高大上的升压器的机会了。找个节能灯拆磁芯做个升压器,练手也是财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恭喜有动手修高大上的升压器的机会了。找个节能灯拆磁芯做个升压器,练手也是财富。

准备拆原来的变压器,看看能不能找到漏电的地方,工程量越小越好,实在不行,只有重绕。想一想高压线圈几百圈就头疼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几年《无线电》里有篇文章,作者:谭维刚,讲的与这个仪器很相似。那个变压器与振荡管设计选材不合理,极 ...

准备找一个充电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重新绕一个,每组线径,圈数坛友有推荐的数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发个图上来分享。

整流二极管是1N4007,两个串联当作一个二极管,倍太整流。变压器磁心为E形,大小比家用大功率节能灯上的磁心大一些。图等哪天拍照后上传。

楼主:
想偷懒直接用电蚊拍上的代替,担心用的时间不长,以后还要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找一个充电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重新绕一个,每组线径,圈数坛友有推荐的数据吗?谢谢!

时间太久 圈数记不清了,只记得按照杂志里的圈数电压太高,于是就试着减了好几次才凑到电压刚大于1000V。我那个是1000V的。还要注意,整流管用硅粒子不然电压上不去。当时原机器用的金属化纸介电容,用现在的眼光看漏电不小,还是用CBB的更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时间太久 圈数记不清了,只记得按照杂志里的圈数电压太高,于是就试着减了好几次才凑到电压刚大于1000V ...

硅粒子和1N4007有区别吗? 是否类似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粒子和1N4007有区别吗? 是否类似快恢复二极管?

是的,以前硅粒子用在一体化行输出变压器里头,工作频率高些。快回复二极管是现代的产品了,我不敢乱下结论,感觉应该可以,只要耐压足够。

网友E:
整流二极管和变压器最好找电蚊拍的来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二极管和变压器最好找电蚊拍的来改用。

整流二极管直接代用那两个串联的4007肯定没问题,变压器怎么改造?直接用,高压太大,需要整流倍数,再一个电蚊拍的变压器比这台测试仪的个头小,输出功率有可能达不到。

网友:
高压变压器不好绕,技术要求高,很多电蚊拍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都是这个升压变压器绕制质量不过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