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个松下钟控收音机+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29):
最近修了两台日本收音机,这是其中一台,两台都是电容鼓包了,感觉还不如我们那个年代的和平电容,个人之言,无计较哈。

网友:
长期不通电的电解电容更容易坏。

网友:
长期不通电电解,况且年代久远耐压降低已经失效。

网友A:
请教下,除了目测,怎样方便的确认电容是否损坏。谢谢!

网友:
松下电解问题多

网友:
松下三洋的OS-CON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除了目测,怎样方便的确认电容是否损坏。谢谢!

ESR表测量,高档点的用电桥,老机器只要看到一个鼓包的,一般都是全部换掉。

网友:
还是老松下的质量过硬,看TA7613周围的2脚15脚的中频IN、OUT选频中周的谐振电容是外接的,不像其他的中周内附管状电容,时间久国必然氧化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