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华206唱机的问题

楼主(2017-08-29):
近日对唱片突然有点兴趣,就淘了一台二手中华206唱机。
收到货用了张唱片试机,发现唱头在唱片上运行过程中会发出小声音,不用喇叭就可以听到唱片的歌声!换其他唱片也是如此。
将输出信号接到自制放大器中用耳机听,也是这个声音,当然音量大了不少。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会不会对唱片或唱头造成大磨损?
另外看资料说该型唱机不能调针压,可是看到唱臂下有个可调的拉簧,是不是也具有一定调节的能力呢?

网友:
不要用,唱片磨损很大。

网友:
发出小声是正常的。唱片让唱针产生音频机械振动,再转变成电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A:
不发出小声那就是坏机啦

网友:
把想到的问题都试过,这个过程很美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出小声那就是坏机啦

您见过的机器也会发出小声吗?我是第一次接触,不太明白。

网友:
磨损是必然的,那个拉簧是调唱针压力的,压力小了,会跳槽,压力大了会加剧磨损,不可随便动。

网友:
能听到小声音是对的,一般是压电陶瓷片再将这个机械声音变成电信号,即使转换件损坏了,这个划片的声音也必须有,只是没有电信号输出;如果没有这个机械声音就是唱针出了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这样就放心了

网友(2017-10-09):
针压5克。偏差大了影响音质或者唱针寿命。

网友:
生活条件好了,于是又想起来去吃粗粮穿回纺棉了,怀旧而已,不是老的东西都好。

网友:
既然楼主对唱片有兴趣,不妨介绍点玩唱片的基本知识给你,206这种唱机是我国困难时期普及的玩物,穷啊。1,电动机的轰鸣声会被晶体拾音头拾取 2宝石唱针极度的伤唱片,珍贵的唱片几次就给毁了。你要玩唱片,确实学问不少,我建议不要用晶体拾音头,要用动圈拾音头,钢针唱针,放一面换一根,唱片不要听塑料的要听胶木唱片,不能有划痕,动力不用电机的,用发条,那个音色才叫净 美 純,不然是沙沙沙嗡嗡嗡咔嚓咔嚓,远不如现在的cd碟片音源。但我说的老货现在到哪儿去淘?

网友:
有小声音正常,206玩玩可以,如果喜欢还是玩黑胶.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很讨厌的机械噪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