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漫步者新乡的保险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7-08-29):
漫步者r1600t-d的保险管烧了,上面只标的250v,电流多少呢?请教了,谢谢。

网友:
  用220V除以功率的商再除2。(约等于3A)

网友:
保险管烧了,一般都是电路有故障造成的,要检查解除后,再装上好了!

网友A:
是直流电源的保险还是交流电源的保险?

网友:
1A 2A随便用,估计可能功放有坏了。

网友:
先检查,再换,功放块烧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今天拆开音箱,没看到有元件烧的痕迹,也没有味,没有工具不会检测,换了三个保险管,分别是0.5、1、2A的,都烧掉了。找了修电脑的,说是可能环牛坏了,修不了。超级郁闷!修电视的会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流电源的保险还是交流电源的保险?

看样子是交流的保险,没看见直流的。

网友:
你是新乡的吗

楼主:
俺是山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一定是变压器烧了,桥短路,保险丝后面并联在220V上的安规电容短路都会烧保险丝,可以分别断开测 ...

明天送到修电视的那里看看,不知道能不能修了,先谢谢啦

网友:
那不行,太远了!我这有一套呢本想给装上去,修电视的应该可以给你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