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湿器开机保护

楼主(2017-08-29):
家里一台加湿器坏了,型号是LD-BJ25D,属于轻触按钮控制开关和喷雾量的,连水位检测也是用单极水位检测,不像市面那些用干簧管检测,带电位器调节风量的。

故障现象为插电,红灯亮,按开关后红灯变蓝,然后又变成红灯,类似于开机保护的情况。

拆机检查发现超声波震荡的驱动管击穿了,无奈型号被打磨掉,网上找不到类似电路图,请问下各位,这管子可以用什么型号替代。

谢谢。

补充内容 (2017-9-23 22:09):
试过BU406和13005替换驱动管,但都没法起振

补充内容 (2017-9-28 18:45):
找了手头有的场效应管,尝试用12N60U和8N60C替换驱动管,还是没法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http://www.163dz.com/thread-343017-1-1.html

非常感谢,我看看帖子去

楼主:
参考其它经验,试用BU406换了后,开机不保护了,但是不起振,估计替代型号不对,继续求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磨掉的管子我就不会再买这个品牌,又不是什么精密电路

打磨掉主要零件型号,商品就变成一次性的了,拉动消费。

继续向各位坛友求救

楼主:
谢谢,我尝试换下看看

网友:
对管子的要求是400V 4A 60W 主要是放大倍数要足够高,小了不起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这个管子要用高反压,900V左右,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放大倍数要大~~

加湿器原用的晶体管就是BU4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用BU406的,这个要看楼主机器的工作电压了,但是楼主已经用过BU406,不起振,是不是还有另外零件问题 ...

谢谢,也有这个可能性, 但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法测量是否起振,因为我看了下,这个里面您上面几个电路里所具备的电感元件。跑线路判断震荡管是由一个8脚IC输出给一个小三极管后直接驱动震荡管的。这个8脚IC我估计是单片机之类,因为整机就一个按钮,按钮信号输入到这8脚IC控制,开机--大风量--中风量--小风量--关机。我也百度了许多,但跟网上的电路图有很大出入,唉,学艺未精参考不出苗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湿器原用的晶体管就是BU406

谢谢资料,已下载

网友:
修过很多的加湿器。加湿器故障率最多的就是晶体管和超声波换

能片。晶体管多是击穿短路,也有是性能下降的。可用性能相同或

大于BU406参数型号的NPN型TO-220封装的中功率晶体管。注意放

大倍数一定要足够的高,放大倍低了不容易起振。可用指针万用表

粗略估测放大倍数,指针偏转越大,放大倍数越高。(我也用过市

面上卖的BU406不起振,后从厂家买过一些。)
超声波换能片一个是老化失效,一个是上面结的水垢太多,影响了

换能片的工作。可用竹片或塑料片刮除,如果发现换能片的表面有

腐蚀就只能换新。超声波换能片最好用那种黄色镀钛膜的。....

网友E:
你们有没有想过可以是场效管呢,你找一个试下

网友:
这个加湿器的三级管是BU406.可以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指的8脚是不是这个?上清晰图啊,也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你好,8脚IC是HT48R005,看了下,这个IC第7脚输出经过一个电阻就直接到驱动管了,没有示波器,用能测频率的万用表测得这IC第7脚有信号输出。感觉这个应该不会故障,因为开关机和调节风量大小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有没有想过可以是场效管呢,你找一个试下

看来很有可能,那个8脚IC的PDF的输出端标明是CMOS,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