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摩托车防盗器如何对码?

楼主(2017-08-29):
摩托车的原来防盗器烧坏了,换了个同样型号的,然后想把旧防盗器的遥控对码对上新的防盗器备用。

图片是把烧坏的拆开了。继电器和变压器都卸下了

遥控器芯片是EV1527,这个网上倒是有不少资料可查。

但是防盗器里面的芯片型号实在是费解,14脚IC上面标的是 324  6Z5V505?GZ5V505?GZSVSOS?,这个是接收芯片还是运放?一个8脚IC被打磨了,估计是单片机之类的东西吧,右下角是驱动报警喇叭的13003。

请问各位知不知道如何对码?谢谢。

网友A:
对不上的,安心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上的,安心用新的

额,不会吧,那厂家生产时又是怎么配对的?

网友:
该324就是常用LM324的贴片版。

网友:
拿到修锁配钥匙的地方,把新遥控的信息读出来,写到旧遥控器上,得看看遥控器内部有没有通讯接口

网友:
楼主要确定两遥控器频率一样才好,看旧遥控芯片型号,查下是不是学习型的。就可以轻松拷贝新遥控遥控码了

网友:
  324、M324、LM324是电压对比器,四运放,下面是生产厂家的序列号。被抹掉型号的才是接收芯片。

网友:
这个你买的谁的问问就知道了~我建议卖一套

网友:
反面有元件吗

楼主:
你好,背面没有元件的

网友:
要是一样的板就好配

网友B:
你这个是分立器件的ook接收器,14脚是单片机,8脚是运放,做比较器测量震动信号的,,至于对码你看有没有明显的可以用镊子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分立器件的ook接收器,14脚是单片机,8脚是运放,做比较器测量震动信号的,,至于对码你看有没有明 ...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电路板。
但据观察14脚IC应该是324运放,8脚IC被打磨了型号估计是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电路板。
但据观察14脚IC应该是324运放,8脚IC被打磨了型号估计是单片机。

之前手机上看到的小,,,是呀,,ook解调和震动要两路运放呢。。那8脚就是单片机了。这种单片机应该不带eeprom,并且是otp,遥控码应该是烧录时候 直接学习到烧录时候的固件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手机上看到的小,,,是呀,,ook解调和震动要两路运放呢。。那8脚就是单片机了。这种单片机应该不带 ...

有可能是直接烧录的,但是如果是直接烧录的,那工厂是批量生产,流水线这样就多很多步骤和确认,一个步骤漏掉,后面的就全都乱了,所以还是继续向广大坛友们探索下有没有存在手动对码的可能